正负电源用电感滤波

楼主(2011-11-25):
正 和 地 滤波,用共模电感 会绕制

但正 负  和 地 ,用共模电感(共模扼流圈) 怎么绕制,制作

网友A:
三线共绕即可。

楼主:
在磁铁上 绕三组,然后分别接正 负 地 ?
与单电源 正和地 两组 的绕法相同?

那三组的话 绕向是怎么个规则

网友A:
to 3L:

绕法和两线共模一致,只是再多一根线而已。

网友B:
三线同方向绕,不过目前我还没有见过底线绕共模的!不知道什么场合需要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是单路电源,+5和地 ,若加共模,这个时候地线不就参与到共模电感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 正 负 地 三根线 双绞(或者说三绞)起来,然后绕制?

若只有正 和 地 ,采用双绞然后 绕制(如第一个图) 或者 两个单根线 分别绕制在 环 的两侧(如第2个图)。

楼主:
这贴沉了,HWM老师没看到吧
再帮看下5,6,7楼的问题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