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MOC3601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网上看到了这个MOC3061的可控硅触发电路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该器件外围电路的原理?[localimg=223,145]2[/localimg]
再问几个问题?
1: MOC3061有过零检测 一旦检测到了0 是不是就断开了 那怎么再连接?
2:红外LED一旦关闭 MOC3061是不是就断开了??
3:电路中的RC电路是保护电路 防止浪涌 既然是RC电路 交流情况下电容会导通啊 那么可控硅不就不起作用了???
4:光耦中有双向可控硅了为什么还需要驱动一个可控硅??
5:MOC3061导通时 内部可控硅和外部可控硅是不是都连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了??

请好心人解答 本人分数没多少 象征性给1分 谢谢!

网友A:
LZ电路图看不到,另外过零检测是检测到低电平就导通,检测到高电平截止,并不是断开再连接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