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的任务切换时压栈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大家好:
         我最近在学习UCOS,我用的freescale的16位单片机,想请教一下当任务切换时,被剥夺CPU使用权的任务的状态(即任务CPU状态和寄存器值)是怎么压入该任务的任务堆栈中的,我看代码中只是将堆栈指针保存了一下,因为uc/os实际上是通过软中断指令来进行任务的切换,当CPU执行软中断指令时,当前任务状态被压入默认的一个堆栈中去了,怎么才能将这个堆栈设为任务堆栈呢?这块我还不是太明白,理解可能不正确,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A(2012-02-28):
我印象中是压入当前任务堆载,然后再切到要最高优先任务中堆栈,弹出该任务上次保存的状态。

网友A:
具体细节看那个切换函数。
OSPendSV
        IF OS_CRITICAL_INT_PRIO > 0                                            ;  disable interupt 禁能中断
                    MRS R3, BASEPRI
            LDR R1, =OS_CRITICAL_INT_PRIO
                        MSR BASEPRI, R1
                ELSE
                MRS     R3, PRIMASK
                CPSID   I
                ENDIF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  PSP是任务的堆栈指针
        CBZ     R0, OSPendSV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  time第一次跳过保存

        SUB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  process stack 保存r4-r11
        STM     R0, {R4-R11}

        LDR     R4,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4, [R4]
        STR     R0, [R4]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  switched outR0是被切换开的任务
                                                                        ;  的堆栈指针
OSPendSV_nosave
        PUSH    {R14}                                                   ;  need to save LR exc_return
                                                                        ;  value保存LR返回值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4,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5, =OSPrioHighRdy
        LDRB    R6, [R5]
        STRB    R6, [R4]

        LDR     R4,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6, =OSTCBHighRdy
        LDR     R6, [R6]
        STR     R6, [R4]

        LDR     R0, [R6]                                                ;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  stack 从新任务的堆栈恢复r4-r11
        ADD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  从新任务的堆栈恢复P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  PSP确保返回后使用PSP

                IF OS_CRITICAL_INT_PRIO > 0                                     ;  restore interrupts 恢复中断
                    MSR         BASEPRI,  R3
                ELSE
                        MSR     PRIMASK, R3
                ENDIF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  remaining context
                                                                        ;  返回时会恢复剩下的上下文
        NOP

网友B:
在压栈以前已经把任务堆栈的指针赋给了SP寄存器吧。看贝贝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具体的压栈过程是要自己写汇编代码来实现的!UCOS里只是调用调度函数!如LS所说,被切换的任务,把自己的数据存储下来,然后把新任务的堆栈块指针给SP。。。从而来实现任务的切换!好像是这样的,好久不看那个了!LZ自己再看看书上的源代码!

网友D:
是压入当前任务栈,再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