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1-11-26):
void Delay(vu32 i)
{
  u32 k;
  for(k=0;k<i;k++)
  {}
}

for(sd_size=0;sd_size<512;sd_siz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temp=buf[sd_size];
      USART_SendData(USART1,tem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4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lay(400);
     }

做一个从串口循环发送数据的程序,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必须在每次发送后增加一段延时程序,否则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现象。不知道是为什么呢,请高手们指点呢。谢谢了。我就是在发送后增加了两次Delay(400),否则开机就会死机。

网友A:
这不是直接原因,只是碰巧,肯定还有其他真正的原因。

死机是什么意思,死在哪里?

楼主:
延时值要400以上才能保证不死机,否则程序无法进入此循环。而且之前的程序也不执行,不知道是跑飞还是其他什么,很纳闷。

楼主:
这不是直接原因,只是碰巧,肯定还有其他真正的原因。

死机是什么意思,死在哪里?
引用 网友A:

向2楼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STM32串口连续发送需要一个时间间隔吗?

网友B(2013-03-01):
你的程序只有这么短吗?单片机这么快的速度反复进中断时不行的,上一次的数据还没有发完呢新的数据有写进去了,你可以在串口发送语句后面加一句等待发送完成试试。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网友C(2014-09-28):
我怎么delay(400)了,还死机啊,死在这里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网友C:
明天改用dma发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