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操作也会遇到读- 修改-写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define IC1_CS       LATA0  //RA0
#define IC1_WR      LATA1  //RA1
#define IC1_DATA   LATA2  //RA2

这个HT1621的三个脚,分别接RA0,RA1,RA2,在传送位时,IC1_DATA脚程序是置1,但是在输出口引脚上总是为0(测过了没有对地短路),写入到LATA寄存器正常,就是不能反应到PORTA上。同时会受IC1_WR操作影响。

不是说使用LATA寄存器就不会有读修改写的问题了吗?

谢各位指点。

楼主:
想不明白

怎么发截图上来呢?????

有点怪异:程序中直接写这些指令。得到只有PORTA=0X0F时RA2才会有1电平。

PORTA=0X07 ;//RA2 口为0,
PORTA=0X04 ;//RA2口为0。
PORTA=0X08; //RA2口为0。
PORTA=0X0F; //RA2口为1,有5V输出。 只有这一项RA2才会为1,

IC是PIC16F1937 ,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有没设置模拟口,PIC模拟口初始都是模拟口,要设置成数字IO口!

楼主:
Ryanhsiung :

您好。开机后有设为ANSELA=0X00,除RA2不正常,其它RA0/1/3/4/5都可以。

楼主:
晕,换了一个IC,可以了。

网友B:
再换回去看看

楼主:
嗯,试一下。

刚焊回去试了一下,也可以。为什么呢?没有假焊啊。

网友C:
读-修改-写问题通常是伴随这硬件的环境产生的问题,所以不能光说程序

网友D:
个人友情怀疑你焊接时短路了。

网友B:
再换回去看看
引用 网友B:

因为怀疑你的焊接,所以让你先试,现在可证明是焊接问题了,不信都不行

网友A:
嗯,试一下。

刚焊回去试了一下,也可以。为什么呢?没有假焊啊。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将所有引脚拉一遍锡,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