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22和RS-485区别

楼主(2011-11-26):
RS422总线与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

  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下传输距离远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二者与RS232的根本区别,因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双工工作时至少需要数字地线 、发送线和接受线三条线(异步传输),还可以加其它控制线完成同步等功能。

  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

  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142米。用新型收发器线路上可连接台设备。

网友A: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B:
以前一直弄混这几个概念,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C(2011-12-28):
RS-232、RS422和RS-485的区别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D:
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142米,能传送这么远??

网友E(2012-06-05):
RS422传输时不需要地线跟随吗?那么LVDS传输时也不需要地线跟随?

网友F:
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A:
弄清楚基本概念也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