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PS通信电源替代方案

楼主(2011-11-26):
模块化n+1并联系统引入了真冗余概念(Ture rdundancy),以单个模块良好的输出性能为基础,采用高度数字化的本地CPU控制模式,系统间协调工作通过数据总线完成,整个系统中没有主从模块区分或中央控制器件,实现了每个单体模块的独立工作,即使在单体故障情况下也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和冗余程度。
    目前国内电信系统大功率交流设备一般采用UPS作为可靠供电方案。逆变电源没有成为电信系统的主要交流供电设备,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逆变电源系统容量较小,并联程度较差,配套选件缺乏等,无法将逆变器的应用优势充分体现出来。阳泉通信分公司采用的劲达逆变电源克服了从前逆变电源的缺点,替代了传统UPS供电方案,在实际应用中体现了良好的性能。
    1.实际应用优势
    采用模块化逆变电源系统作为电信交流供电方案后,可以形成基于电信可靠直流系统的统一DC及AC电源管理模式。前端整流模块n+1并联冗余阵列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中部-48V电池系统为电信专业维护的可靠电池系统,后端逆变模块n+1并联冗余阵列具有同前端整流模块阵列相同的可靠性,无需现场维护维修工作,一旦有模块故障,会自动脱离系统并可方便地进行在线更换。模块采用数字化控制及先进的双向电流控制专利技术,很好地解决了模块并联均流问题。多级保护系统确保模块故障或负载故障实时安全脱离。

楼主:
就可靠性而言,由整流器n+1阵列及逆变器n+1阵列构成的AC供电系统比UPS双机构成的并机冗余系统更加可靠(如图1所示)。前者可承受任意整流器及逆变器同时故障,继续靠其它的模块正常工作,后者可以承受UPS单机内的整流器/逆变器同时故障,但若两机的整流器及逆变器交叉损坏,则系统将无**常供电。
    2.模块化n+1冗余系统与UPS 1+1冗余系统比较(如表1所示)
    3.综合通信大楼逆变电源系统
    综合通信大楼的交流不间断供电系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信系统中的综合网络监控平台、数据业务中心、计费帐务处理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综合客户服务系统平台等无不用到交流不间断电源(UPS)。模块化n+1并联冗余逆变电源系统已成为通信网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综合通信大楼的整个交流逆变电源不间断供电系统由两套独立的高频智能开关电源系统(2套电池)、2套独立的模块化n+1并联冗余逆变电源和负荷分配屏组成。模块化n+1并联冗余逆变电源系统,利用机房现有的高可靠大功率48V直流电源系统作为输入供电电源,增强了逆变器交流输出的可靠性,并采用直流动力加旁路逆变电源,使供电可靠性和寿命大大提高。对蓄电池组来说,一方面直流电源的监控系统对蓄电池充放电过程实施智能化集中管理;另一方面,通信用直流电源系统所配置的蓄电池通常裕量较大,这些都为利用可并联逆变器给交流负载供电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对于重要的通信服务器,如小灵通服务器、计费帐务处理系统和97系统等,可以采用两 套模块化n+1并联冗余逆变电源系统实现双回路交流不间断供电。
    使用模块化n+1并联冗余逆变电源系统需要注意的问题有:要严格符合供电系统需求,加强控制管理,根据不同的负荷选择合适的分路开关;负荷要采用带有保护地的插座,杜绝逆变电源零线和保护地短接引起的系统故障和其他故障;对负荷要经常检查,确保系统的正常和安全运行。

网友A:
牛X啊,拜读了,,,,

网友B:
这个方案不错啊,呵呵,太给力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