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无线话筒电路能振荡么?

楼主(2011-11-26):
自己做了个无线话筒,但是用示波器测试电感两端的波形都是3V,好像没有振荡起来啊,哪位高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容易振荡的. 我曾经做的还振幅过大导致削顶变形呢.
先测一下关键点: Q2 的基极电压吧, 期望在 1.5V 到 2V 之间,
如果不满足, 调整 R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整了Q点基极1.6V左右也不可以振荡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R5并一个220PF的电容试试。。

网友C:
你用示波器还看不出来振荡或者不振荡?

网友A:
同意 4 楼, 这个共基极电路, R5并一个电容用于信号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了。谢谢哦

楼主:
但是现在收到的信号噪声比较大,呼呼的声音,话筒放大的声音也挺小的。频率也容易漂移。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前置放大调整静态工作点,减少失真。高频振荡部分加一极隔离放大后输出给发射天线,同时做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