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关于脉冲式充电,拜谢

楼主(2011-11-26):
近来想摸索一下关于脉冲充电,有比较多的疑问想请教大家:
1.对于100AH的铅酸蓄电池/锂离子动力电池,据说用脉冲式充电能实现快冲,究竟能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2.脉冲充电电流的占空比(也就是宏观输出电流)业界的做法大致是取多少的?这个频率又是多少?是不是
利用高电平(峰值大电流)对其充电,而低电平(基值小电流)对电池进行缓冲,从而周期性的重复故能
快速充电?
3.普通的纯直流充电电源,一般是有先恒流----再恒压这两个阶段充电的,据俺所见到的机器就是开始先恒  定电流一段时间,然后电池电压开始上升,当电池电压升高到预置的充电电压时,开始进入恒压模式。脉冲式充电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还是一直处于恒流阶段即可?如果是前者,纯直流的恒流到恒压模式的切换比较容易,但是脉冲式电源恒流到恒压模式的切换,感觉很难做。
4.对于24V/100AH的电池,充电的平均电压也就在28V左右吧,但是如果用脉冲电流来充电,那这个脉冲阶段对应的电池电压岂不是很高?
5.如果能实现方案,打算用二类补偿,也就是一个P,  一个I,大家说这样是否有足够的动态响应?
6.设计主变,在估算其功率容量以及线径是否满足要求的时候,是按照平均电流估算还是峰值电流?
7.最后一个问题,主电路的输出是否需要滤波电解电容?貌似见过的恒流输出的脉冲焊机是没有的?
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比较难找,一下子又没有什么思路,所以只好啰啰嗦嗦这么一大堆,请各位热心大虾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再次拜谢!

楼主:
maychang等众多高手们,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2013-10-11):
scholar.google.com 上看看别人的论文吧。
脉冲式充电没怎么接触过
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zh-CN&q=pulse+charge&btnG=&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