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与C混编时变量的访问

楼主(2011-11-26):
请问:在汇编中如何访问C中定义的变量,
        反之,在C语言程序中又如何访问汇编中定义的变量。

网友A:
不同的编译器,调用的方法也不一样,需要看相应的手册才能知道。

楼主:
2楼:可否推荐在哪有说明?

网友B:
编译器的使用文档里应该有,不过这个蛋疼的办法你也要用?

楼主:
主要在处理中断任务要求时间短,汇编能节省。如果用IAR,在哪本手册有
我在IAR C/C++ Development Guide 看到有大概的描述,但没有具体的东西,各位高手,可否举一例说明
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C:
谁有具体的介绍,传一下吧

网友D: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