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侠们单片机组合按键的识别问题

楼主(2011-11-26):
请教各位大侠组合按键的识别怎么做?比如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按下1号键在一号数码管上显示1,按下2号键在2号数码管上显示2,以此类推,直至按下第六号按键并显示在六号数码管上。

楼主:
补充:硬件上就用4乘4的矩阵键盘

网友A:
概念混淆
这不叫组合键! 那种 Alt-F, Ctrl-C 类似多个按键同时按下代表另外一个意义, 才叫 "组合键"

楼主:
确实是概念混淆,哈哈哈哈,我错了·······原来用个数组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