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二个关于C2000的问题:1.C240或C2407的RS复位引脚既可输入,也可输出,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还是应该用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2.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何原因?

网友A:
1.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2.是流水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