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非常简单的问题,30分唾手可得!

楼主:
在共射放大电路中,若静态工作点沿直流负载线上移,则放大管发射结等效电容Cπ'如何变化?为什么?(摘自童诗白教材第五章习题5.2.2)
望高手秒杀此题;
望有共同学习爱好的朋友留一下QQ号码以供交流。
QQ:707962318

网友A(2011-11-26):
在三极管未进入饱和区,即处于放大状态时,若静态工作点沿直流负载线上移,放大管发射结等效电容Cπ'增大。当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发射结等效电容Cπ'基本不变。

网友A:
原因如下

我将中频时的 简写为K,K值如下
K=Uce/Ube=-gm*Ube*RL'/Ube=-gm*RL'
在RL‘不变的条件下,由于gm值如下

因此当静态工作点沿直流负载上移时 IBQ增加,ICQ和IEQ也增加,从而导致gm也增加,K增大,根据公式,在三极管未饱和时,Cπ’也增大。一旦三极管饱和,即使IBQ增大,IEQ也增大不多,基本不变
所以得到我在2楼所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