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路板成功率低怎可办

楼主(2011-11-26):
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如何解决?有时DSP同C
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如何避免?

网友A:
看来你的硬件设计可能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小的成功率。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以上。

网友B:
对,很大的可能是电路板硬件设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工艺不合格。

网友C:
太高深了 这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