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限流问题

楼主(2011-11-26):
直流有刷电机能用单片机进行限流吗?用和无刷直流电机一样的方法进行限流,单片机产生PWM来驱动电机运转,电流通过lm358放大后用单片机进行采样,采样频率是62us,如果检测到电流超过制定限流值的话,就让单片机减小PWM来降低电流,但是在做实验的时候会发现MOS管会烧掉,限流值设定为12A,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还是用硬件来做吧,等软件查到电流大了,再调整PWM,MOS已因为大电流损坏了,如果你这个系统用的锂池的系统里的话,锂电池会频繁保护的,

网友B:
62us的采样速度不代表过流的响应速度也是这么多,响应时间肯定会不只包含采样时间,如果能保证过流的响应时间在62us的话,一般也不会那么容易就烧掉了,估计你其它地方有造成响应出现更大滞后的问题。

过流一般建议采用比较器的方式,这个响应速度是极快的,另外,MOS管的选型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的MOS管选择时的余量不够,则也容易在电流一突升后烧掉。

另外,你还需要注意,电机的电流从微观上看是一个波动很厉害的电流,特别是启动和换相时,如果信号采集电路不当,烧掉也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是写的一个无刷的版本,限流就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从做实验到上车测试很长时间MOS管没有因此而坏掉过,而我把它改装成有刷的,就是只用其中两相驱动,能让电机正反转,这样也没有换相了,直接给PWM就行了,把限流值放到两三安左右没有问题,但是放到十几安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几乎只要用转把开启一下,加点负载,然后再关掉,MOS管在这一个回合就会坏掉了,请问下叶公有刷的和无刷的在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师,那无刷的电流检测速度,现在通用的一般也是62左右的,那无刷的这样检测为什么不出问题,有刷的比无刷的电流上升的快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师,那无刷的电流检测速度,现在通用的一般也是62左右的,那无刷的这样检测为什么不出问题,有刷的比无刷的电流上升的快么?
引用 楼主:

电流波形主要决定于电机特性,具体电机具体分析,不能用有刷或者无刷来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是写的一个无刷的版本,限流就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从做实验到上车测试很长时间MOS管没有因此而坏掉过,而我把它改装成有刷的,就是只用其中两相驱动,能让电机正反转,这样也没有换相了,直接给 ...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明你的过流保护值太大了

网友A:
具体有刷为什么容易保护,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以前也象1楼那样做,事实证明绝对的不行,才改用硬件来限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那做实验的时候烧MOS管,是不是烧的驱动的那个上桥,烧的时候是不是PWM开到最大的时候烧的。

网友C:
1 是不是出现死区导致?
2 是不是有刷功率比这个无刷的小?
3 提高MOSFET功率试试有好转?如果是就是功率不够,

网友A:
当然是PWM最大的时候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