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相关

楼主(2011-11-26):
有通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是否有类似的USB调试助手,可以显示接收的数据,也可以发送数据,请用过类似程序的大虾指导指导

网友A:
bushound可以显示Windows下所有USB数据. 但发送数据应按不行

楼主:
bushound可以显示Windows下所有USB数据. 但发送数据应按不行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bushound可以显示USB设备发向PC的数据,是吗,这样也还可以

网友B:
没用过BH,用过USBlyzer 2.0。这东西可以监听USB总线,但它潜伏在底层和应用层之间,等于增加了一层驱动,对系统稳定性有影响。

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楼主:
没用过BH,用过USBlyzer 2.0。这东西可以监听USB总线,但它潜伏在底层和应用层之间,等于增加了一层驱动,对系统稳定性有影响。

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个,我没有那水平,只是想调试HID设备而已

网友C:
电脑里面有两个,你看看是否能用?

楼主:
电脑里面有两个,你看看是否能用?
引用 网友C:

非常谢谢
请问你用过这软件吗,能否显示设备发给PC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