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主控+FPGA~可以扩展IIC接口的位数么

楼主(2011-11-26):
新手求各位前辈指点。最近我在学习ARM主控+FPGA实现扩展接口的一个设计。请问S3C2440的IIC是8位的,可以使用FPGA将IIC接口扩展成16位,或者32位的么?需要设计到哪些知识和技术模块呢?硬件电路该怎么连接呢?才接触到可编程逻辑器件,有些晕,求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
此问作废。。。应该不可能,IIC接口就只是8位的,于是抱歉了。。换个问题问吧,照样给分。。我看了几篇资料~里面有说ARM和FPGA联合的情况下二者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用的是APB总线相连,数据线连了16根,但是地址线连的数量并不相同,想问的是地址线和数据线的位数的依据是什么?求前辈指导,新手:'(
资料如下
大约在第47页左右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太清楚,2440与FPGA之间是如何连接?扩展的I2C与谁相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