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读写AT24C04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11-26):
问个读写AT24C04的时序问题, 如果我以页的方式连续写512字节. 每页16字节.
我现在写每页之间间隔10ms. 但连续写一页数据16字节各字节之间间隔1.8ms.
现在发现有部分24C04写一页数据后几个字节会NACK.  难道写页数据操作中每字节也要间隔10ms吗? 使用FM24C04后就没问题.

相关下载

网友A:
铁电写入速度快于I2C总线速度,E2的分页只用于限制单次写入的数据个数,每次写入数据后都有页写延时的问题,每个字节之间10mS时间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批量数据写入的正确方法是每次写入一个页面字节个数个数据,然后等待页写时间(通过查NACK实现,或足够大的固定延时)

楼主:
我现在是每写一个页后做了10ms延迟时间. 但在写一页数据过程中, 并未对写每个字节之间做10ms延迟. 用ATmel的24c04有nack现象, 而用FM24C04就很好.

网友A:
给你说了铁电没有写入延迟时间。你自己看下24c04的写入时间是多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