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器件MOC3601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网上看到了这个MOC3061的可控硅触发电路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该器件外围电路的原理?undefined

网友:
1: MOC3061有过零检测 一旦检测到了0 是不是就断开了 那怎么再连接?
2:红外LED一旦关闭 MOC3061是不是就断开了??
3:电路中的RC电路是保护电路 防止浪涌 既然是RC电路 交流情况下电容会导通啊 那么可控硅不就不起作用了???
4:光耦中有双向可控硅了为什么还需要驱动一个可控硅??
5:MOC3061导通时 内部可控硅和外部可控硅是不是都连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了??

网友A:
正在乱看可控硅调光的设计:给些粗浅的解释,有错批评
1、在这个电路中,一个是moc3061的光耦可控硅,一个是直接连接功率器件的可控硅,并非是检测到0就断开。满足三个条件导通:led导通,检测到零点,正弦波的正半轴。
2、显然是的
3、电容是隔离直流,导通交流的;电容和电阻在一起有个充放电的过程,在这起保护可控硅的作用
4、估计 检测过零信号的角度和带负载的原因
5、两级可控硅,问题还是要回到过零检测和负载上,楼主可以自己去设计过零检测的电路试试

网友B:
1: MOC3061有过零检测 一旦检测到了0 是不是就断开了 那怎么再连接?
答:过零检测的目的是只有在交流过零时(实际不是严格的零,只是在零电压附近)提供外电路的开启或关闭,这样做的好处是开关功率电路是,产生尽量小的di/dt
2:红外LED一旦关闭 MOC3061是不是就断开了??
答:可控硅的特点,撤销触发电流后不能马上关断,要等过零(换向)时,才关断,如果撤销触发电流的时间点就在过零(换向)前一点点,那么可以认为,撤销触发电流后,3061马上断开;如果撤销触发电流刚好发生在过零(换向)后一点点,那么要等将近半个交流周期(即下一个过零点)时才断开。这是可控硅的特点。
3:电路中的RC电路是保护电路 防止浪涌 既然是RC电路 交流情况下电容会导通啊 那么可控硅不就不起作用了???
答:电容在交流电路中表现出的阻抗跟电容的容值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具体表达式为:Z=1/(2Pi*f*c),对于工频交流来说,Z=1/314c,具体到你的电路就是Z=318K,在你的电路里约能提供不到1mA的旁路电流,这一般来说可以忽略,功率电路里面可控硅至少要提供安培级别的电流,存在一个千分之1以下的暗流,你能原谅吧?。而另一方面,这个通路在可控硅断开而外电路存在感性负载,反激出高压时,能取到比较好的吸收平抑作用,通常AC220V电路里采用的可控硅都是耐压600V的。
4:光耦中有双向可控硅了为什么还需要驱动一个可控硅??
答:3061通常只能驱动几百mA的负载,如果你的负载足够小,那当然可以直接用3061;若负载到达安培级,那没办法,就得外接一个可控硅了。
5:MOC3061导通时 内部可控硅和外部可控硅是不是都连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了??
答:是这样的。只有3061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即1,2脚)处在低压安全测,其他都是人手碰不得的。

网友C(2013-11-12):
你好,我做了3061的实验,直接带一个30W的灯泡,初级信号有的时候,次级能导通,然后把初级信号去掉的时候,次级还是保持导通,这是为什么?谢谢回复!

网友D(2014-07-04):
引用 网友B:
1: MOC3061有过零检测 一旦检测到了0 是不是就断开了 那怎么再连接?
答:过零检测的目的是只有在交流过零 ...

请问我用3083 bta20 600b 控制220v 250w的压缩机开关,请问rc吸收电路的电阻和电容选择多大的数值合适呢,我开始使用默认的39欧1w的电阻和cbb0.01 630v的电容了。
实验发现若频繁的开关,可控硅发热非常大时间久了定会烧毁,请问正常吗是否二rc的数值有关系呢?

我见百度百科rc电路参数计算说:
阻容吸收回路在实际应用中,RC的时间常数一般情况下取1~10毫秒。   小功率负载通常取2毫秒左右,R=220欧姆1W,C=0.01微法400~630V。
大功率负载通常取10毫秒,R=10欧姆10W,C=1微法630~1000V。
R的选取:小功率选金属膜或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大功率选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   C的选取:CBB系列相应耐压的无极性电容器。
看保护对象来区分:接触器线圈的阻尼吸收和小于10A电流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小功率范畴;接触器触点和大于10A以上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大功率范畴

是否我的情况就应该选择大功率的 R=10欧姆10W,C=1微法630~1000V。

网友E(点评):
一般都是47ohm左右,10nf左右。最好用安规电容,否则容易出现电容爆掉,火零短掉的情况。而且,1uf的电容漏电流过大,潜在风险。

网友B:
cl234583745你是学生还是工程师?

网友E(2014-08-18):
还有个问题,由于R2的存在,通过U1的PIN6 -> PIN4的电流是怎么算的?是AC220V/R2?这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问题。R2一般取330ohm,那这样的话岂不是1A的电流了?MOC30XX能够承受吗?不会有风险么?

网友F(2015-01-28):
正需要,了解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G(2017-06-16):
R2功率如何计算呢?

网友H(2018-11-23):
R2的功率问题我也一直很困扰,希望能有人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I(2019-05-15):
引用 网友B:
1: MOC3061有过零检测 一旦检测到了0 是不是就断开了 那怎么再连接?
答:过零检测的目的是只有在交流过零 ...

可控硅这种特性是否可以用继电器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