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烈火-M0 4K DATAFLASH当做1K 32Bit EEPROM用,非常方便!

楼主(2011-11-26):
  M0有 4K DATAFLASH,可以当做1K 32Bit EEPROM用,非常方便!
  前几天说共享,说到要做到,呵呵,现将资料整理一下上传,可以不用再外扩EEPROM了,谁用谁知道。注意在用DATA FLASH前,请先将DATA FLASH使能,要不然没办法存数据进去。
设置见截图:

运行图片:

源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FMC.h"

uint32_t temp1,temp2,temp3;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 0x0001F000
#define PAGE_SIZE 128 //512 byte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add,uint32_t data);
uint32_t DATA_FLASH_Read(uint32_t add);

//============================================================================
// DATA FLASH当做EEPROM用。4k 8BIT当做1K 32位用,这样读写更方便!---烈火狂龙
// u32addr : 0-1024   写入地址
// u32data : 0-0xFFFFFFFF 写入数据
//============================================================================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u32addr,uint32_t u32data)
{
uint32_t data_buff[128]={0};
uint32_t i=0;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不关中断就等着出错吧,呵呵。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for(i=0;i<AGE_SIZE;i++)
DrvFMC_Read(DATA_Flash_Start_ADD+i*4+ u32addr/128*512, &data_buff);//读出一页

DrvFMC_Erase(DATA_Flash_Start_ADD+u32addr/128*512);//擦除一页

data_buff[u32addr%128]=u32data; //修改要写入的数据

for(i=0; i<AGE_SIZE; i++) //写入数据
DrvFMC_Write(DATA_Flash_Start_ADD+i*4+ u32addr/128*512, data_buff);

DrvFMC_DisableISP();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

//============================================================================
// u32addr : 0-1024   读取地址
//============================================================================
uint32_t DATA_FLASH_Read(uint32_t u32add)
{
uint32_t u32data;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不关中断就等着出错吧,呵呵。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DrvFMC_Read(u32add*4+DATA_Flash_Start_ADD, &u32data);
DrvFMC_DisableISP();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return u32data;
}

//============================================================================
//                主程序
//============================================================================
int32_t main (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DrvSYS_Delay(5000);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4: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LOCKREG();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 HCLK clock frequency = HCLK clock source / (HCLK_N + 1) */

/* Set UART Pi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sParam) != E_SUCCESS)
{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return FALSE;
}

printf("================================================\n\r");
printf(" 菜农新唐M0助学板范例 \n\r");
printf(" 实验十: DATA FLASH读写例程  \n\r");
printf(" 烈火狂龙 论坛ID: plc_avr \n\r");
printf("================================================\n\r");

if(DATA_FLASH_Read(0)==0xFFFFFFFF)
{
DATA_FLASH_Write(0,0);
DATA_FLASH_Write(1,1);
DATA_FLASH_Write(2,2);
}
else
{
temp1 = DATA_FLASH_Read(0);
printf("当前DATA FLASH 地址0数据: %ld\n", temp1);
temp2 = DATA_FLASH_Read(1);
printf("当前DATA FLASH 地址1数据: %ld\n", temp2);
temp3 = DATA_FLASH_Read(2);
printf("当前DATA FLASH 地址2数据: %ld\n", temp3);

DATA_FLASH_Write(0,temp1+1);
DATA_FLASH_Write(1,temp2+1);
DATA_FLASH_Write(2,temp3+1);
}
printf("演示结束,按板子上面复位,可以看到DATA FLASH数据累加并保存\n");

while(1)
{

}

}
//============================================================================
// END
//============================================================================

工程包:

楼主:
自已做沙发.......;P

楼主:
如果要写连续的地址存储,请自行修改写入函数,要不然页擦写的次数多了,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我也试试。

网友B:
flash和eeprom还是有差异的,不过不频繁的写,flash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不错 得学习一下!

网友D:
烈火中勇生~~~

网友E: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E:
仔细一下,写的不是很好
注:写的不正规,不易移植及应用

网友F:
支持火哥 牛人啊

楼主:
仔细一下,写的不是很好
注:写的不正规,不易移植及应用
引用 网友E:

想要移值也不是难事,我的实际工程原先就是分开好的,后来做例程时头文件和C合并了。省得大家看的累。哈哈。

楼主:
DATA_FLASH_RW.c

//============================================================================
// DATA FLASH当做EEPROM用。4k 8BIT当做1K 32位用,这样读写更方便!
// u32addr : 0-1024   写入地址
// u32data : 0-0xFFFFFFFF 写入数据
//============================================================================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u32addr,uint32_t u32data)
{
           uint32_t data_buff[128]={0};
       uint32_t i=0;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for(i=0;i<AGE_SIZE;i++)
              DrvFMC_Read(DATA_Flash_Start_ADD+i*4+ u32addr/128*512, &data_buff);//读出一

       DrvFMC_Erase(DATA_Flash_Start_ADD+u32addr/128*512);//擦除一页

           data_buff[u32addr%128]=u32data;  //修改要写入的数据

           for(i=0; i<AGE_SIZE; i++)                //写入数据
              DrvFMC_Write(DATA_Flash_Start_ADD+i*4+ u32addr/128*512, data_buff);

       DrvFMC_DisableISP();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

//============================================================================
// u32addr : 0-1024   读取地址
//============================================================================
uint32_t DATA_FLASH_Read(uint32_t u32add)
{
       uint32_t u32data;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DrvFMC_Read(u32add*4+DATA_Flash_Start_ADD, &u32data);
       DrvFMC_DisableISP();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return u32data;
}
DATA_FLASH_RW.h

#ifndef        __DATA_FLASH_RW_H
#define        __DATA_FLASH_RW_H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   0x0001F000
#define PAGE_SIZE   128        //512 byte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add,uint32_t data);
uint32_t DATA_FLASH_Read(uint32_t add);

#endif

文件打包:

网友E:
这是我写的你看一下,指教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376-1-1.html

楼主:
写的不错,呵呵,向你学习.

网友G:
flash和eeprom还是有差异的,不过不频繁的写,flash还是不错的
引用 网友B:

官方起码保证10W次吧,理论上20W次是没问题的。。。;P

网友H(2012-01-02):
算是学习啦:lol

网友I:
学习了, 下载下来试一下.
谢谢了.

网友J(2012-04-16):
你的代码有错吧。。。
15# Ryanhsiung

网友K:
这个必须顶

网友L:
:P,没用到,不过实际应用还是外挂好。

网友M:
按页擦写比较麻烦,改写数据要读出一页改写后再写入FLASH,数据比较多,写的次数不多的情况下不错

网友N(2012-07-25):
为什么我用你们的函数就是不对呢?难道我芯片不对?"NUC100VE3AN"

网友N:
顶一个!我下载下来用了 单独建立一个工程测试这个data flash没问题 不过有一点 我是用keil直接下载程序的 没有设置data flash使能和基地址。也一样可以 但是加载到我工作的工程中不行!还没有发现是什么问题。

网友O:
很不错啊!!你们的库是多少版本的啊??

网友P:
标记 有空看看

网友Q(2013-06-26):
Flash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R:
支持烈火狂龙

网友S:
DATA FLASH 弱弱的问一下重新下载程序会不会清楚data flash中的数据呢?

网友T(2013-10-18):
产品准备使用新唐MO核单片机,先学习了!!

网友U(2013-12-26):
DATA_FLASH_Write(1,1); 用这个函数一直写入不了,DATAFLASH也使能了,请问还有别的注意的地方吗?请指教

网友V(2014-07-08):
折腾了2天,始终是写进去了,保存不了,
NND

网友V:
M058没有数据FLASH 使能的选项,要咋整?
我试着把烈火的程序直接修改到M058上面,无**常写DATA FLASH

网友W(2015-11-20):
引用 楼主:
自已做沙发.......

您好!我最近在弄一个读写NUC123  data Flash的项目,读写正常,但是掉电后在上电之前写进Flash的数据会丢失掉,怎么破?还有就是我想修改配置字,但是擦除总是失败,求指教

网友W:
DATA_Flash_Start_ADD+i*4+ u32addr/128*512    这个是什么意思能帮忙解释 一下吗?谢谢楼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