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详解

楼主(2011-11-26):
AI, TE, ST, TEST, win

argc是命令行总的参数个数

   argv[]是argc个参数,其中第0个参数是程序的全名,以后的参数命令行后面跟的用户输入的参数,比如: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for (i = 0; i<argc; i++)

            cout<<argv<<endl;

       cin>>i;

       return   0;

   }

   执行时敲入

   F:/MYDOCU~1/TEMPCODE/D1/DEBUG/D1.EXE   aaaa   bbb   ccc   ddd

   输出如下:

   F:/MYDOCU~1/TEMPCODE/D1/DEBUG/D1.EXE

   aaaa

   bbb

   ccc

   ddd

--------------------------------------------------------------------
char  *argv[]是一个字符数组,其大小是int  argc,主要用于命令行参数  argv[]  参数,数组里每个元素代表一个参数;
比如你输入

   test   a.c   b.c   t.c

   则

   argc   =   4

   argv[0]   =   "test"

   argv[1]   =   "a.c"

   argv[2]   =   "b.c"

   argv[3]   =   "t.c"
--------------------------------------------------------------------------------------------
argc记录了用户在运行程序的命令行中输入的参数的个数。

arg[]指向的数组中至少有一个字符指针,即arg[0].他通常指向程序中的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在有些版本的编译器中还包括程序文件所在的路径。
-------------------------------------------------------------------------
在调用一个可执行程序时,某些情况下需要向程序传递参数。如我们可以在控制台中键notepad.exe,
回车后将执行记事本程序。如果我们希望在打开notepad时同时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可以在notepad.exe 后面跟上文件的路径和名字,如notepad.exe   example.txt(文件在当前路径)。

   那么程序中如何能得到这些输入参数呢?这个工作是编译器帮我们完成的,编译器将输入参数的信息
放入main函数的参数列表中。

   main函数的参数列表保存了输入参数的信息,第一个参数argc记录了输入参数的个数,第二个参数是字符串数组的,字符串数组的每个单元是char*类型的,指向一个c风格字符串。

   以notepad.exe   example.txt为例

   argc是2,就是说argv数组中有两个有效单元

   第一单元指向的字符串是"notepad.exe"

   第二单元指向的字符串是"example.txt"

   argv数组中的第一个单元指向的字符串总是可执行程序的名字,以后的单元指向的字符串依次是程序调用时的参数。

   这个赋值过程是编译器完成的,我们只需要读出数据就可以了。
-----------------------------------------------------------------------------

int   main( int   argc ,  char  *argv[] ,   char  *envp[] )

      main()函数一般用int或者void形的。我比较喜欢用int型定义main。因为在结束的时候可以返回给操作系统一个值以表示执行情况。

   int   argc

   这个东东用来表示你在命令行下输入命令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个参数。比方说你的程序编译后,可执行文件是test.exe

   D:/tc2>test

   这个时候,argc的值是1

   但是

   D:/tc2>test.exe   myarg1   myarg2  的话,argc的值是3。也就是命令名加上两个参数,一共三个参数

   char   *argv[]

   这个东东用来取得你所输入的参数

   D:/tc2>test

   这个时候,argc的值是1,argv[0]的值是   "test"

   D:/tc2>test   myarg1   myarg2
   这个时候,argc的值是3,argc[0]的值是"test",argc[1]的值是"myarg1",argc[2]的值是"myarg2"。

   这个东东一般用来为程序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数据文件名,等等。

   如:copy   a.c   b.txt

   这个时候,a.c和b.txt就是所谓的“非常重要的信息”。不指定这两个文件,你没法进行拷贝。

   当你的程序用到argc和argv这两个参数的时候,可以简单地通过判断argc的值,来看看程序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char   *envp[]

   这个东东相对来说用得比较少。它是用来取得系统的环境变量的。

   如:在DOS下,有一个PATH变量。当你在DOS提示符下输入一个命令(当然,这个命令不是dir一类的内部命令)的时候,DOS会首先在当前目录下找这个命令的执行文件。如果找不到,则到PATH定义的路径下去找,找到则执行,找不到返回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在DOS命令提示符下键入set可查看系统的环境变量

   同样,在UNIX或者LINUX下,也有系统环境变量,而且用得比DOS要多。如常用的$PATH,$USER,$HOME等等。

   envp保存所有的环境变量。其格式为(UNIX下)

   PATH=/usr/bin;/local/bin;

   HOME=/home/shuui

   即:

   环境变量名=值

   DOS下大概也一样。

   环境变量一般用来为程序提供附加信息。如,你做了一个显示文本的内容的程序。你想控制其一行中显示的字符的个数。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环境变量(UNIX下)

   %setenv   NUMBER   =   10

   %echo   $NUMBER

   然后你可以在程序中读入这个环境变量。然后根据其值决定一行输出多少个字符。这样,如果你不修改环境变量的话,你每次执行这个程序,一行中显示的字符数都是不一样的

   下面是一个例子程序

   /* argtest.c */

   #include<stdio.h>

   int main(   int   argc   ,   char   *argv[]   ,   char   *envp[]   )

   {

   int   i;

   printf(   "You   have   inputed   total   %d   argments/n"   ,   argc   );

   for(   i=0   ;   i<argc   ;   i++)

   {

   printf(   "arg%d   :   %s/n"   ,   i   ,   argv   );

   }

   printf(   "The   follow   is   envp   :/n"   );

   for(   i=0   ;   *envp!='/0'   ;   i++   )

   {

   printf(   "%s/n"   ,   envp   );

   }

   return   0;

   }

   D:/>argtest   this   is   a   test   programe   of   main()'s   argments

   You   have   inputed   total   9   argments

   arg0   :   D:/TC/NONAME.EXE

   arg1   :   this

   arg2   :   is

   arg3   :   a

   arg4   :   test

   arg5   :   programe

   arg6   :   of

   arg7   :   main()'s

   arg8   :   argments

   The   follow   is   envp   :

   TMP=C:/WINDOWS/TEMP

   TEMP=C:/WINDOWS/TEMP

   PROMPT=$p$g

   winbootdir=C:/WINDOWS

   PATH=C:/WINDOWS;C:/WINDOWS/COMMAND

   COMSPEC=C:/WINDOWS/COMMAND.COM

   SBPCI=C:/SBPCI

   windir=C:/WINDOWS

   BLASTER=A220   I7   D1   H7   P330   T6

   CMDLINE=noname   this   is   a   test   programe   of   main()'s   argments

-----------------------------------------------------------------------------------------
命令行参数啊。argc   是参数的个数,argv[]是参数,argv[0]是文件名,argv[1]是第一个参数...

   如你得exe文件名是:myprog.exe,那么

   myprog   12   22   32

   则argv[0]="myprog",argv[1]="12",argv[2]="22"...

   exit()是程序退出时的返回码。可以用其他程序接收,判断是否正常退出。如exit(-1)认为异常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