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简单的教程

楼主(2011-11-26):
VHDL——(Very high speed interg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最初诞生于由美
国国防部所支持的研究计划,目的是为了把电子电路的设计意义以文字或文件的方式保存下来。现已成为
国际标准硬件描述语言。93年为IEEEll64标准,96年后改为IEEEl076.3标准,现为IEEE 1364-1995 标准。
ABEL-HDL——美国DATA I/O公司开发的逻辑设计语言,能支持布尔代数、算法状态机(流程图结构)和真值表;
Verilog-HDL——原是美国Gateway Design Automation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逻辑模拟器Verilog-XL所使用的硬件描述语言。
    一般来说, ABEL-HDL适合于简单数字系统设计, Verilog-HDL比较适合于系统级(System)、算法级
(Algorithem)、寄存器传输级(RTL)、门级(Date)和开关级(Switch)的设计。而对于特别复杂(几百万门级以
上)的系统级设计,则采用VHDL更合适。

楼主:
与其他的硬件描述语言相比,VHDL具有更强的行为描述能力;
VHDL丰富的仿真语句和库函数,使得在设计的早期就能查验设计系统的功能可行性,借助于相关仿真器随时
可对设计进行仿真模拟;
对于用VHDL完成的一个确定的设计,一般都可进行逻辑综合和优化,并自动的把VHDL描述设计转变成门级
网表;
VHDL语言支持电路描述由高层向低层的综合变换,便于文档管理,且易于理解和设计的再利用;
VHDL对设计的描述具有相对独立性,设计者可以不懂硬件的结构,来实现最终的目标器件设计。

楼主:
综合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高层次到低层次、从行为域到结构域的设计转换的编译过程,其中还包括必要的优化。
一般而VHDL完成的一个确定的设计,都具有进行逻辑综合特性。

楼主:
赞猴版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写完呢。

楼主:
继续期待
引用 网友B:

加油~

楼主:
逻辑综合(logic synthesis)
逻辑综合是根据芯片制造商提供的基本电路单元库,将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RTL级电路转换为电路网表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般分为两步:
编译:RTL描述的通用转换,也就是说与工艺不相关并且尚未优化的电路;
优化:将通用的网络使用面向对象的工艺进行门级映射。结果必须符合器件面积和速度的需要。

楼主:
一个可逻辑综合的VHDL代码示例   (异步复位D触发器)

VHDL的设计流程
第一层次是行为描述。一般来说,在行为描述阶段,并不真正考虑其实际的操作和算法用何种方法来实
现,而是考虑系统的结构及其工作的过程是否能到达系统设计的要求。
第二层次是RTL方式描述。这一层次称为寄存器传输描述,系统采用RTL方式描述,才能导出系统的逻辑
表达式,才能进行逻辑综合。
第三层次才是逻辑综合。即利用逻辑综合工具,将RTL方式描述的程序转换成用基本逻辑元件表示的文
件(门级网络表)。

楼主:
VHDL语句结构
VHDL语言描述的对象称为“实体(ENTITY)”,一个复杂的系统可抽象成一个实体。一个实体既可以代表
CPU那样的复杂电路,也可以代表一块电路板、一个芯片、一个子模块或一个门电路。
一个基本设计实体由实体说明(Entity Declaration)和结构体(Architecture Body)两部分构成。如果
把“实体(ENTITY)”看作为一个黑盒子,那么实体说明(Entity Declaration)只能说明黑盒子的输入和输
出,而黑盒子中的内容则由结构体(Architecture Body)描述。

网友C:
猴版真是了不起呢

网友D:
猴大作家

楼主:
猴版真是了不起呢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

楼主:
猴大作家
引用 网友D:

你们天天捧我~~

楼主:
:lol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啊。

楼主:
用户定义区

LIBRARY IEEE;  ——IEEE 标准库;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所有逻辑运算库;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所有数值运算操作;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所有不带符号的整数运算;

楼主:
逻辑运算符:

NOT(取反)、AND(与)、OR(或)、NAND(与非)、NOR(或非)和XOR(异或),可对  “STD_LOGIC”和“BIT”等逻辑数据、“STD_LOGIC_VECTOR”逻辑型数组及布尔型数据执行逻辑
运算。运算符的左边和右边的数据类型必须一致。

楼主:
实体说明 (Entity Declaration)
entity <ENTITY_NAME> is
        port ( <SIGNAL_NAME_l>, <SIGNAL_NAME_2>:  <mode> <type_l>;
             <SIGNAL_NAME_3>, <SIGNAL_NAME_4>: <mode> <type_2>);
        end <ENTITY_NAME>;

楼主:
一个完整的实体说明例子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y_design IS
PORT (
        d: IN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oe, clk: IN          std_logic;
        ad: INOUT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a: OUT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int:        OUT   std_logic;
        as:        BUFFER std_logic);
END my_design;

楼主:
VHDL的数据类型定义非常严格,规定每一个对象都必须有明确的数据类型。不同类 型之间的数据不可直接代
入,连接不同数据类型的信号为非法。可以赋予一个值的对象具有一个类型,而且只能够具有该类型的值。但可
以执行转换指令实行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

楼主:
标准数据类型:
        bit, bit_vector, std_ulogic, std_logic,
        std_logic_vector, boolean, integer, etc.
复合数据类型:
        Array,record,sub_type,new type
位类型(BIT) :其值只能为 ‘0’或 '1‘。
位矢量类型(BIT_VECTOR) :包含一组位类型。
布尔类型(BOOLEAN):其值可为 ‘TRUE’或‘FALSE’。
标准逻辑位数据类型(STD_LOGIC):

常用数据类型
整数(Integer)——VHDL的算术运算符均定义范围为32位的整数。
实数(Real)——       type REAL is Range -1.7E38 to 1.7E38
位(B和位矢量(Bit_Vector)——位和位矢量类型的通用性强。位只能取值0或1,其值放在单引号中;位
矢量为双引号括的一组位数据,一般表示总线的状态,如:“001100”。
布尔(Boolean)——布尔数据类型经常用于逻辑关系运算中,其取值只有TRUE或FALSE。
字符(CHARACTER)——当对一个变量执行字符赋值操作时,应先声明后赋值。
     Variable    C:    Character;
                        C:= 'A';

楼主:
记录(RECORD):记录属复合类型,记录类型的格式如下:
        TYPE  记录名  IS  RECORD
      ---记录中元素的类型说明;
END  RECORD。一个具体的实例如下:
TYPE  month_name(Jan, Feb,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TYPE  date  IS  RECORD
   day   : integer  range  0  to  31;
   month : month_name;
   year  : Integer  range  0  to  3000;
END  RECORD;
数组(ARRAY)
        数组用于定义同一类型值的集合。数组可以是一维的(有一个下标),也可以是多维的(有多个下标)。具体格式如下:
TYPE  数据类型名  IS  ARRAY  范围  OF  原数据类型;
举例如下:
TYPE  word  IS  ARRAY (1  TO  8)  OF   STD_LOGIC;
枚举类型: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 例:        TYPE traffic_light IS (red, yellow,green )                 TYPE int IS RANGE 0 TO 100
子类型
    所谓子类型是用户对定义的数据类型作一些范围限制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数据类型。一般格式为:
SUBTYPE  子类型名  IS  数据类型名 [范围];

楼主:
对象类别            含    义                           说  明  场  合
信  号            信号说明全局量           Architecture, package, entity
变  量            变量说明局部量           Process, function, procedure
常  数            常数说明全局量           上面两种场合下,均可存在

楼主:
含义                        信号                                              变量
赋值符号               <=                                             :=
功能                 电路的内部连接                           内部数据交换
作用范围         全局,进程和进程之间的通信         进程的内部
行为           延迟一定时间后才赋值                  立即赋值

楼主:
算术运算符
在IEEE库的程序包std_logic_arith中包含如下算术和比较运算操作:
      +:  (加)。   -:  (减)。   *:  (乘)。  /: ( 除)。  MOD:(求模)。
     REM:(取余)。        +: (正)。         -:( 负)。       **:  (指数)。
     ABS:(取绝对值)。
      关系运算符
       =:(等于)。   /=:(不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连接运算符
       连接运算符&用于位的连接。用于一维数组时,右边的内容接在左边之后形成一个新的数组。
例如:a和b都是具有两位长度的位矢量,用连接符号连接后:
    y  <=  a  &  b;则  y(3)为a(1),y(0)为b(0)。

楼主:
结构定义是具体指明一个基本设计单元实体的行为、元件及内部连接关系,也就是说定义了设计单元具体
的功能。结构定义一定跟在所描述的实体之后,结构的标准语法格式为:
architecture arch_name of entity_name is
[ type   定义]
[signal 定义]
begin --描述此电路的内部配置与功能
[常数定义]
[结构定义]--并行语句
end  arch_name;

楼主:
所有的并行语句独立存在,不能使用在process语句中,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并不影响结构的行为,通常表示一种数据流(Dataflow)。
1.  when_else(多输入条件,单输出语句)
以优先权编码电路(Priority encoder)为例:
    J<=W  when  a='1'  else
          X  when   b='1'  else
          Y  when   c='1'  else
          Z  when    d='1'  else
         '0'
            也就是a='1'为第一优先,只要a='1'出现,不管其他的信号如何,J输出绝对等于w输入。

楼主:
with a select
X<= ”10000000" when 7,
         ”01000000" when 6,
         ”00100000" when 5,
         ”00010000" when 4,
         ”00001000" when 3,
         ”00000100" when 2,
         ”00000010" when 1,
         ”00000001" when 0,
         "00000000" when others;

这种语法因为限定状态,所以当状态冲突时,就会进入others,使输出结果为"00000000",而不会有优先权
的编码效果。

楼主:
在结构定义中,一个程序里的语句是以一种顺序流程的方式赋值给信号。程序中所有语句是按顺序编译
的,因此语句出现的顺序非常重要。虽然process作为所有顺序性语句的外包语句,但其本身却与其他并行
语句同时执行,故本身是一种并行语句。
p1:process(x,y,z)
    [说明]
  begin
   [顺序性语句]
  end process pl;

楼主:
block是一种并行性执行的程序模块,块间可以是层级关系。利用块将相关功能的并行语句收容、封包起来或将相
关的信号流组集成群。

alu:  block
...x<=y+1;... --产生一个输出信号x
end block  alu;

reg:block--外层
    d(1 downto 0)<=w and q;
    regl:block--层1
    z<=x+p;  --输入x,输出z
    end block regl;
    reg2:block--内层2
    t<=x+5;  --输入x,输出t
    end block reg2;
    abc<=z+t;--输入z与t;输出abc
end block reg;

楼主:
直接调用程序(一个预先定义的算法流程)实现硬件结构式的连接,可将IC输出(out)、输入(in)与双向(inout)端口信
号传递给主程序。

package  my_pkg is
  procedure  dff(signal d: bit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lk: bit;
  signal q : out bit_vector(7 downto 0));
begin
   wait until clk = '1';
   q<= d;
end dff;
end my_pkg;
然后在主程序内由use work.my_pkg.all引用后,即可直接调用。

楼主:
元件的引用为并行语句,元件代表IC设计中的一个结构化模块,属于结构化设计,在my_pkg的程序包中,mux2
被当做一个元件来定义。

package my_pkg is
  component mux2
  port ( a, b, s: in std_logic;
               y: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end my_pkg;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l164.all;
entity mux2 is
       port (a, b, s: in std_logic;
                   y: out std_logic);
end mux2;
architecture a of mux2 is
begin
   process(s,  a,  b)
   begin
      if s =  '0'  then y <= a;
      else y <= b;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楼主:
由use work.my_pkg.all调用后,即可直接调用元件mux2来设计mux8。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l164.all;
use work.my_pkg.all;
entity mux8 is
           port (d : in std_ logic_vector(7 downto 0);
                 s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y : out std_logic);
end mux8;
architecture a of mux8 is
      signal yl,  y2: std_logic;
   begin
   ul:mux4 port map(d=>d(7 downto 4), s=>s(1 downto 0), y => yl);
   u2:mux4 port map(d=>d(3 downto 0), s=>s(1 downto 0), y => y2);
   u3:mux2 port map (a => yl, b => y2, s => s(2), y => y);
en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