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开机速度太慢了?

楼主(2011-11-26):
这个电路,我用STC单片机,一开机电机就会转,我开机什么都不做,就停马达,但还是会在开机的时候转一下,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做才能才能让马球达在开机就不转?
除了把NPN改PNP外,还有没有软件上能解决?

网友A:
只能硬件想办法啊,51开机的时候总是要高电平一下的。

楼主:
那么看来,我只能NPN改PNP了,郁闷,还得改电路

楼主:
我用AVR时,把开机速度改快就可以了,不过51好像不行,郁闷

网友B:
芯片的特点,控制无刷电机更得注意。

网友C:
楼主,用STC10/11系列,直接替换,然后用I/0的推挽输出,I/O口下拉到地,高电平驱动,解释看它的手册,刚做的12路继电器驱动,稳定得很。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过多次,这是硬件问题,软件无法解决,仅仅改为 PNP 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查以前的帖子吧。

网友E:
加电容,电感,让MCU的上电快于,其它器件的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