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高速 低速芯片)

楼主(2011-11-26):
单片机我都是从上往下做,基础一点都不好。
  问一下 CAN中的高速模式与低速模式能不能兼容?
   若不能,两个速度都要,接口是不是要两种CAN电平转换芯片,两个接口?

   若要两个芯片:请大侠们推荐高低速芯片!

网友A:
高到什么速度,低到什么速度哦。mcp2551怎么样,你比较几个芯片吧。这个只与接口芯片有关。与CPU和CAN协议芯片(如MCP2515)无关。

楼主:
2# dami 高速与低速的电平不一样啊!

楼主:
点错了,怎么把帖子结了!
   怎么还是没有人啊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1-12-31):
3楼的 答复 有点问题.
1.给出的图 不清楚 是在 什么条件下 的 截图.
2.ZLG的USBCAN模块内的收发芯片为PCA82C251, 而本人 设计模块所用的收发芯片是 TJA1040. 在 500K、200K、100K、10K波特率下 是可以正常通讯的(当然,有些波特率没有进行 线长的测试)

网友C:
TJA1040的 TXD信号有效时 CANH、CANL的波形时序图:

网友C:
PCA82C251对应的描述:

网友C:
TJA1054对应的 波形:

网友C:
注意,个人认为:以上3幅波形图中, TXD为 高电平时刻对应的 CANH、CANL的状态 则由 总线上的 其它节点确定(默认为 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