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实现FFT的两个参考代码

楼主(2011-11-26):
搜集了两个有关MSP430x16x进行FFT运算的代码,都是对AD采样结果进行FFT,其中一个是汇编实现的频域抽取FFT算法(不包含码位倒置,16位乘法器,16位数据,128点),另一个是用C实现。

网友A:
用C实现的还是在430下,肯定效率不能高啊

网友B:
不错不错~ 这种东西其实蛮常用的,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感谢热心的楼主,不管效率怎么样,还是很值得参考的

网友:
430实现fft,做什么用

网友D:
yirongfu的资料都不错啊,以后多分享一些出来,不要压箱底了。

网友E:
好资料 很实用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确实啊

网友F:
找到了点感觉

网友G:
我们以前的公司做流量计时就在MSP430上用了FFT

网友H:
还是中文注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整理资料很费时间啊,呵呵,需要大概看看资料的价值、完整性,还需要搜搜论坛里是否已经有同样的资料。
有时间就梳理,有好资料就分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呵呵。

网友E:
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I:
恩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J(2013-03-17):
感谢楼主!fft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K:
我也要看看,谢谢楼主啊

网友L:
楼主   谢谢了  呵呵   傅立叶变化用的还是很多   谢谢了

网友L:
工业控制一般PID控制算法用的较多   在音频处理中   fet用的较多  呵呵

网友M(2013-05-29):
这个要顶,非常有用.在实践中省了很多RAM

网友N(2013-07-18):
感谢楼主啊,太好了

网友O:
lz好人啊!好东西!

网友P(2013-10-21):
学习了,对我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Q(2015-07-15):
试问一下楼主你采集的信号是正弦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试问一下楼主你采集的信号是正弦信号吗

这个我也是收集的资料,不是自己的原创代码。

如果我没有记错,FFT只是一个变换算法,是一个通用算法,对采样点进行变换,并不是说不同的信号采用不同的FFT算法,仅从数学角度去看,这些采样点并不一定要符合正弦规律,好像什么信号都可以。
至于代码的效果,我没验证过,还需要你自己去评估哈。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还请查阅相关教材。

我如果用AD采样一个正弦信号,采进来的电压肯定有负值,单片机在处理的时候怎么把负值拿过来用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是收集的资料,不是自己的原创代码。

如果我没有记错,FFT只是一个变换算法,是一个通用算法, ...

我如果用AD采样一个正弦信号,采进来的电压肯定有负值,单片机在处理的时候怎么把负值拿过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如果用AD采样一个正弦信号,采进来的电压肯定有负值,单片机在处理的时候怎么把负值拿过来用呢 ...

C语言中,int整型数据类型不就可以取到负值吗?或者无符号型的。

这个参考代码是否支持你所需要的数据类型,我还真没仔细研究过代码,还需要您自己分析,或者找找度娘:lol
或者其实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一般是对称的,只采正半周期行不;P

网友R(2022-05-01):
用处多多呢  好东西

网友S(2023-11-06):
FFT是一种计算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及其逆变换的高效算法,可以在MSP430上实现。

网友T:
在实现FFT的过程中,需要确保算法的稳定性,避免因为算法的不稳定而导致的结果误差。

网友U:
FFT的运行时间取决于处理的点数以及处理器的处理能力。

网友V:
MSP430支持多种FFT算法,如Radix-2 Cooley-Tukey FFT、Bluestein's FFT、Butterfly FFT等。

网友W:
MSP430的存储器空间有限,要注意合理分配数据和代码空间。

网友X:
可以优化循环和迭代次数,减少计算量,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Y:
对于较大的FFT点数,例如512点,需要确保有足够的RAM来存储输入数据、输出数据以及所需的窗函数数据。

网友Z:
TI提供了一些适用于MSP430的库函数,可以用于实现FFT。

网友AA:
FFT处理的是复数数据,因此需要使用相应的数据类型来表示复数。在MSP430上,可以使用TI提供的复数库函数来实现FFT。

网友AB:
常用的FFT算法有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离散余弦变换(DCT)等。

网友AC:
在MSP430上实现FFT需要选择合适的位数。

网友AD:
在执行FFT算法时仍需要考虑其功耗。

网友AE:
MSP430具有丰富的库函数,可以选择合适的库函数来实现FFT。

网友AF:
MSP430是一款适用于低成本、低功耗应用的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具有许多适合数字信号处理的功能,例如硬件乘法器和指令级多任务能力

网友AG:
FFT 算法对输入数据的长度有一定要求。

网友AH:
可以使用其他第三方库或自行实现 FFT 算法。在选择算法时,要注意考虑算法的性能、精度以及与 MSP430 硬件的兼容性。

网友AI:
由于FFT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因此需要足够的存储空间来保存数据和运算结果。

网友AJ:
FFT的运行时间取决于处理的点数,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点数的FFT算法。

网友AK:
充分发挥 MSP430 的处理能力,可以考虑采用流水线方式进行 FFT 计算

网友AL:
在实现FFT时,需要注意精度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算法和参数来提高精度。

网友AI:
在实现FFT时需要特别注意数据类型的选择,以避免计算过程中出现数据溢出等问题。

网友AM:
要尽可能减少计算时间,降低功耗。

网友AN:
可以使用汇编语言实现部分运算,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AO:
可以预先将其计算并存储在表格中。

网友AP:
有乘加MAC单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FFT的运算速度。

网友AH:
为了提高FFT的运行效率,可以考虑使用一些优化的算法,例如蝶形运算算法等

网友AQ:
FFT是一种将时间域信号转化为频域信号的算法,常用于信号处理和谱分析

网友AR:
FFT 算法涉及大量乘法和加法运算,因此需要足够大的数据类型和存储空间

网友AS:
“msp430_fft”的库,可用于实现 FFT。

网友AT:
当编写FFT算法的代码时,需要确保充分利用MSP430的指令集并进行必要的优化。

网友AU:
FFT运算的精度对于最终的结果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