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我的LDO是双电源,误差放大器带隙等是3.3V的电压,调整管的输入电压是1.5V,输出电压是1.2V,如果我想仿真整个系统是否稳定应该怎么仿真?(我的方法:3.3V电源加一个交流小信号,作交流仿真,得出LDO的输出的增益与相位,然后比较增益交点及相位交点,并查看相位裕度;同样的方法对1.5V电源加交流小信号)这样对吗?

楼主:
:D我的问题我自己想通了,以上做法是不正确的。
系统的稳定性要看环路波特图,这在书上说得很清楚,我怎么就忘了呢
仿真环路增益要将环路断开,加一个测试信号。
以上二点只是在不同的章节,真正仿真时我却忘记了,也没有将他们联系起来。
不过环路测试时,不过也遇到一些问题,先慢慢研究吧!!!!!

网友A:
哦,过来参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