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DM9000A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我对DM9000A进行调试的时候,为什么LED指示灯总是闪烁,PC机上出现了100M网络连接成功的图标,读取网络状态寄存器NSR,指示连接状态位总是0(link fail),读取中断状态寄存器ISR,也总是LINKCH(连接改变中断)有效,我将它写1清零后,再次读还是一样,我用的初始化代码是DE2官方发布的,单步调试,初始化过程都正确,调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找到原因,有哪位知道的请指点,在此先谢过!

楼主:
等待赐教~~~

楼主:
我将自动协商关掉,直接将它配置为100M,结果能发送了,但还是不能接收

楼主:
现在实验板上采用的是DM9000AEP,因为CEP不好卖,所以当时就买了AEP了。
经过几天的调试,对问题更清楚了些,描述如下,希望知道的多多指点。

调试DM9000AEP时的问题如下:
1)开启AUTO-NEG功能,PC机上能显示100Mbps连接成功,但实验板上的两个LED灯一直快速闪烁,读取NSR总为0x00(我采用16位模式);
2)关闭AUTO-NEG,直接配置100M,LED灯和NSR还是不正常,但DM9000AEP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3)关闭AUTO-NEG,直接配置10M,LED灯正常(一个常灭,一个闪烁),读取NSR为0xC0,都能收发数据。
这是什么原因?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请知道的多多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可以晒晒图,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2012-04-20):
可以看看硬件线路图。另外。DAVICOM官网上面是不发驱动的。且DM9000A和C目前来说是不兼容的。也就是说,硬件兼容是不可直接上A的驱动进行调试。需要修改后才能通用。

网友C:
参考linux内核下面的驱动吧

网友C:
和网络另一端协商不成功

网友A(2012-11-06):
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