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实现顺序语句的机制是什么呢?

楼主(2011-11-26):
都知道用VHDL对FPGA编程有并行语句和顺序语句,实现并行语句很好理解,用不同的逻辑模块实现不同的语句就行了,可以顺序语句我想不明白如何实现。
顺序语句在单核计算机里很好理解,多核计算机里并行计算也好理解。

网友A:
一种是阻塞式赋值实现,另一种是状态机实现.

网友B:
楼上说的阻塞式赋值在仿真的时候起作用,在烧入到FPGA器件中时就不作用了。
在FPGA中要实现顺序我一般是用状态机,简单的顺序关系用信号量进行标识。

网友A:
阻塞式赋值烧入到FPGA器件中,也起作用,,,signalstap看到的应该是实际的吧,,,,阻塞式赋值会很快降低系统运行的频率,所以一般都不用而已.

网友C:
VHDL里无阻塞与非阻塞这个概念吧!verilog才有。VHDL里所说的顺序语句的确实相对并行语句的,指的是仿真执行时,由于书写顺序而造成有个δ延时。而并行语句没有这个δ延时。
verilog里面就不一样了。

网友D:
阻塞式赋值烧入到FPGA器件中,也起作用,,,signalstap看到的应该是实际的吧,,,,阻塞式赋值会很快降低系统运行的频率,所以一般都不用而已.
引用 网友A:

阻塞式赋值烧入到FPGA器件中????????????

网友D:
sxhhhjicbb,能具体解释下吗??!!  我理解的和2楼一样。 怎么理解??

网友D:
说错了,是3楼。。。 呵呵,2楼是你。。

楼主:
我想知道硬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顺序语句的?

网友E:
我想知道硬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顺序语句的?
引用 楼主:

  你贴段你说的顺序代码再讨论吧

网友F:
顺序的 其实就是组合逻辑

网友G:
FPGA 用来实现顺序控制一般用状态机来做,也可用计数器来做。

网友H:
12楼正解

网友I:
编译器会把顺序代码编译成一个逻辑表达式,就是组合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