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DMA传送数据,不知道从何入手.

楼主(2011-11-26):
这样考虑的,先是发特定命令,然后对FPGA中某RAM BLOCK传送数据.
想用DMA传送数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为什么这要用DMA,奇怪

楼主:
多数时候是命令+32位数据,偶尔要传送一堆16位数据,MCU发送,FPGA接收. 关键是想不出别的好方法.

网友A:
普通传输不可么?

楼主:
普通传输比较花时间吧

网友A:
DMA太烦了。
你这么低的速率,浪费啊

网友B:
这样考虑的,先是发特定命令,然后对FPGA中某RAM BLOCK传送数据.
想用DMA传送数据,不知道行不行.
引用 楼主:

网友C:
这个DMA太泛了,你要用什么协议?一般DMA都是离不开具体协议的

楼主:
这个DMA太泛了,你要用什么协议?
传送数据的DMA,要用什么协议?

网友A:
这个DMA太泛了,你要用什么协议?
传送数据的DMA,要用什么协议?
引用 楼主:

太多了,USB的DMA, PCIE的DMA……

网友D:
很多很多呢

网友D:
最好说的在具体些

网友E:
看来楼主还要多多熟悉DMA

网友F:
确实是要多了解些

楼主:
就是把放在MCU RAM中的一块数据,DMA到FPGA中的RAM

网友A:
传输过程也需要协议啊。比方如果选择以太网,就不可能用DMA啊

楼主:
啊呀,说过了,在同一块PCB板上,从MCU向FPGA送数组啦

楼主:
我以前曾经自己编写过一个SPI接口接收MCU发来的数据,先是命令,说明后面是向RAM中DMA,然后是RAM起始地址,然后是数据块.

楼主:
后面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了,忘记啦.

楼主:
最近又想它了,想偷点懒,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谁给出例子,我另外开贴,给他加最高分.:)

网友G:
DMA 传输对于高效能 嵌入式系统 算法和网络是很重要的。  楼主是做嵌入式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没法回答。一点不了解您的项目。

不是每种东西都能DMA

网友H:
我一直也搞不清楚DMA传输的问题  但是上面说的DMA的传输也需要协议是什么意思,感觉这里包含很多的东西

网友A:
25# ajuehe 所谓DMA就是不经过处理器,直接从内存读数。

楼主:
应用DMA条件
1、MCU带有DMA控制器
2、与FPGA相连的MCU的接口支持DMA
剩下的工作就是做好MCU的程序以及FPGA的时序了;
我做过PCI的DMA以及DSP-FPGA的DMA,对DMA略有了解;

楼主:
DMA是一种高效的数据搬移方式,传输过程中无需CPU参与,与IO读写相区分的;
一般的DMA过程如下:
1、配置相关控制寄存器,初始化参数,包括DMA起始地址、DMA长度等
2、启动DMA
(数据传输开始)
3、等待DMA完成,可以查询状态寄存器/或者等待中断
4、清理释放资源

网友A:
应用DMA条件
1、MCU带有DMA控制器
2、与FPGA相连的MCU的接口支持DMA
剩下的工作就是做好MCU的程序以及FPGA的时序了;
我做过PCI的DMA以及DSP-FPGA的DMA,对DMA略有了解; ...
引用 楼主:

我都给说了。支持DMA也要支持一定的协议。
我问他都不知道

楼主:
我都给说了。支持DMA也要支持一定的协议。
我问他都不知道

1/我说了,是MCU发,FPGA接收,我询问是的FPGA接收端,MCU端当然有啦,否则怎么DMA?;P
2/看在猴哥努力的份子上,我已经结贴给猴哥加了35分

网友I:
啊咧 可以给这么多分啊

楼主:
难道我一分也没有?好歹我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艾

网友A:
30# nongfuxu 谢谢啊,我还是不知道你这种DMA准备采用什么协议。
所以我无法给您帮助。
如果是PCIE协议,那我就给你提供PCIE DMA参考设计。

网友A:
啊咧 可以给这么多分啊
引用 网友I:

肯定可以啊

楼主:
难道我一分也没有?好歹我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艾

philoman谢谢你,我仔细看啦,下次见到肯定给你加啦。

楼主:
我还是不知道你这种DMA准备采用什么协议

用SPI协议,MCU用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