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以太网供电(PoE)及概念

楼主(2011-11-26):
以太网供电(PoE)的基础是什么?关于PoE的IEEE 802.3af标准要求,所有数据终端设备(DTE)使用与数据相同的电缆线来接收功率,该标准规定了用未屏蔽双绞线电缆传输48V直流电,如分类五。这样,就不需要本地电源。
IEEE 802.3af都包含什么?
IEEE 802.3af标准提出了用已有电缆提供和接收电源的要求,包括给电缆提供电源的设备(PSE),以及功率接收器件(PD)。该标准定义了PSE和PD之间的接口,也涉及相关探测和分类协议。图示为一简化的典型PoE系统。
PoE系统怎样感测何时需要电源?
PD用一使PSE寻找有效PD的感测方法请求电源。PSE通过发出2.8V~10V信号到电源线上,来寻找有效PD。有效PD感测此电压,并在电源线上加上23.75kΩ~26.25kΩ电阻。PSE一旦感测到产生的电流,就认为有一有效PD在请求电源。
PD如果接收不到电源时如何动作?
PD如果接收不到电源,它就加上一个电阻,其值高于或低于为有效PD所列出的的值。在低端,12kΩ~23.75kΩ表示PD不需要电源。在高端,范围在26.25kΩ~45 kΩ之间。PSE认为任何低于12 kΩ和高于45 kΩ都是无效PD探测特征。

PoE系统的功率和电流限制是什么?
单一节点接收的最大电流为350mA。要预留一些相关电缆的电源损失余量,各节点接收的连续功率总量为12.95 W。
PSE怎样确定必要的功率要求?
感测环节结束后,PSE可以随意产生一个PD分类。PSE使用PD分类确定PD正常工作时所需最大功率。IEEE 802.3af标准定义5个不同分类标准,包括最小和最大功率以及电压。
PSE怎样确定分类?
PSE通过将电源线上的电压增加到15.5V~20.5V之间来实现。分类由PD吸入的电流量来确定。
PSE下一步如何动作?
在完成感测和可选分类环节后,PSE使其输出电压斜坡上升到42V。一旦到达低电压切断(UVLO)释放阈值,内部一FET打开,PD开始正常工作。只要输入电压保持在UVLO阈值之上,一直保持如此。对大多数PD,一个板级直流-直流转换器下变换输入电压,产生所需电压。
如何选择电容值?
根据IEEE 802.3af规范,如果输入电容小于180 μF,PSE就必须对浪涌电流加以限制。输入电容大于180μF时,要求PD将浪涌电流限制在小于400 mA。PD对PSE的输入电容也必须在0.05μF~0.12 μF之间。
PoE怎样处理电压瞬变?
使用长电缆和变压器会产生大于68V的瞬态变化。为避免这些瞬变超过应用的最大电压,设计师可以在正电源和负电源之间加上一个瞬态电压浪涌抑制器(TVS)或类似的齐纳器件。
瞬态抑制的要求是什么?
给TVS并联旁路电容有助于保护PoE系统免受瞬变引起的损坏。选择TVS,使其在大于57V最大应用电压,且在达到68V最大绝对额定值之前启动。
设计师如何配置PoE系统?
多个制造商提供的IC能简化PoE系统设计。这些IC通常包括一IEEE 802.3af 兼容PD和直流-直流转换器接口。
哪些系统单元可提供故障保护?
首先,PSE可能移除不符合其电源分类或者最大吸入电流400 mA的PD的电源。其次,PD接口芯片可能同时有内部电流和热电流限制保护。最后,所选电源控制器可能也有周期循环电流限制保护。不同芯片的保护水平也不同。

网友A(2013-09-05):
学一学   这一块   感觉网络的技术发展的好快啊    需要抓紧时间学习

网友B:
好资料   需要学习学习   知识点比较零散

网友C:
网络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啊    楼主     这一块    感觉还是有很多的概念不是很了解

网友D(2014-09-16):
PoE的IEEE 802.3af标准要求,所有数据终端设备(DTE)使用与数据相同的电缆线来接收功率,该标准规定了用未屏蔽双绞线电缆传输48V直流电。

网友D:
POE系统的单一节点接收的最大电流为350mA。要预留一些相关电缆的电源损失余量,各节点接收的连续功率总量为12.95 W。

网友D:
是非常不错的资料分享,学习了啊。

网友E:
PSE通过发出2.8V~10V信号到电源线上,来寻找有效PD。有效PD感测此电压,并在电源线上加上23.75kΩ~26.25kΩ电阻。PSE一旦感测到产生的电流,就认为有一有效PD在请求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