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D2能把写入PIC16的程序读出来吗?

楼主(2011-11-26):
请教,ICD2能把写入PIC16的程序读出来吗? 如果没有代码保护?谢谢

网友A:
没有加密的可以,加密了读不出来。

网友B:
pic16fxx的可以,pic16cxx的不能
具体在MPLAB IDE主菜单Configure→Select Device中查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不是FLASH的,只要没加密就可以

网友B:
ICD2可读PIC16Cxx ??? 哪可不是用ICSP接口能读写的!
引用 网友C:

可以读,不能写

网友D(2012-06-28):
回复 网友C:
你有这个编程器么?能便宜点处理给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