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找200K晶振.那位老师知道那里有卖?

楼主(2011-11-26):
我继续找200K晶振.那位老师知道那里有卖?那位老师手里有200K晶振卖1-2支给小弟.谢谢!

楼主:
继续找200K的晶振

网友A:
哪个上用啊,基本没有的
你还不如555自己搭个时钟出来
或者MCU直接给出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好找,用分频器弄吧,1M晶振5分频,2M晶振10分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指点。给过电路图纸。谢谢!继续找200k的晶振。

网友C:
卖家不要太多哟。

网友D:
没有量的话,除非手里正好有,否则是没法帮到你的,分频是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朋友回复!继续找200K晶振。

网友E:
200K晶振一般没有,除非定做,且体积大。目前市场上晶振频率最小为1mhz

网友F:
几百K频率的只有陶瓷谐振器了吧?

网友G:
楼上,32768的算么?
楼主脑袋再不转弯就碰墙了.居然为了一件这事等了6天了.

网友H:
200K晶振一般没有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继续找200KHZ晶体。那位朋友手上有分2支。

网友I:
最好还是买常用系列的东西啊!

网友J:
1、到生产厂家问问,如果解决不了,说明你的设计有问题,为什么必须用200K的呢?
2、采用楼上所说的办法,变通地解决200K的问题。

网友K:
不解,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常用的型号。维修?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解释了。

网友L:
用有源的,体积会比较小吧。不过真没见到过200KHz晶振...

楼主:
晶振图片200K

楼主:
继续找图片上的200K晶振

网友M:
你这个还是49S的外形啊   是不是200K的频率的 49S目前做的最低的也就3.5M啊

圆柱的2*6  200K 都很少有人要

我是做晶振的  相互交流 Q512373609  13410280734 文生   希望能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