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1-11-26):
51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也就是5V控制12V的继电器,继电器的阻值为100欧,我用三极管控制怎么控制不了
我用的三极管型号为WPSA92,也就是PNP型的,继电器为直流12V,阻值为100欧,电路图在插入的图片里,我用12V电源加到三极管的发射集,继电器的一端接集电极,另一端接12V负。12V地与单片机的地线没有搭在一起,P2.0的上拉电阻为10K,我写程序,用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没有动作,请问是哪有问题,控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比如,当执行程序P2.0=0时,电流是怎么流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百度一下图片。。。

网友B:
用法错了,你这样用,继电器一直是吸合状态。

网友C:
要考虑+12V与+5V的参考点。

网友D:
这个电路有明显的错误:虽然有了钳制基极电位的电阻,但没有基极限流电阻。

网友E:
电路有问题,改用npn的控制吧

网友F(2012-12-26):
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G:
1、检查P2.0输出是否正确。万用表量。
2、继电器部分电路是否正确。用+12V直接接入,看能否动作。

网友H:
看看电平正确不

网友I:
你没有共地,基极到发射极没有电流,如果你工地的话基极的上拉电阻要接12v,哪么cup承受不了,建议你用光偶隔离一下

网友:
三极管共地才行

网友J:
1、12V电源同5V电源系统没有共同的参考电位。根基不在,如何得出正确结果。
2、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不清。回答一个问题:三极管Veb电压约为多少?
3、区分npn和pnp管各自的应用场合

网友K:
主要是:楼主,要用光藕隔离一下;即光藕加MCU用5V;再用光藕输出端 控制 三极管与继电器,这三个器件,用12V,就可以了

网友L:
用法错误。。改用NPN型的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