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堆栈

楼主(2011-11-27):
最近再看ucos—ii。

要使μC/OS-Ⅱ正常运行,处理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 处理器的C 编译器能产生可重入代码。
2. 用C 语言就可以打开和关闭中断。
3. 处理器支持中断,并且能产生定时中断(通常在10 至100Hz 之间)。
4. 处理器支持能够容纳【一定量数据(可能是几千字节)】的硬件堆栈。
5. 处理器有将堆栈指针和其它CPU 寄存器读出和存储到堆栈或内存中的指令。

【一定量数据(可能是几千字节)】堆栈不是多少级的么?如何理解这里呢?

网友A:
更正一个说法: 硬件堆栈.
    这个概念在 AVR 的元老芯片 90S1200 及 TINY11, TINY12 里引用了. 由于没有 RAM, 中断保存的 PC 指针放在"硬件"中, 被称作 "硬件堆栈".
    这已经先入为主, 楼主的堆栈还是在 RAM 里, 不合适用这个提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