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泵正反转

楼主(2011-11-27):
上电后控制角悬空泵正转,控制角接地泵反转,除了继电器还能用什么来对控制角进行控制?

网友A:
你总得说说直流还是交流吧

网友B:
看糊涂了,  "控制泵", "控制角悬空泵", "控制角接地泵", "控制角"
短短几句话,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对这个东西描述用了这么多说法.
我希望LZ 先学习一下严谨的态度.

网友C:
3楼:
这是汉语问题。
这样读:“上电后,控制脚悬空,泵正转,控制脚接地,泵反转”。
除标点外,“角”应为“脚”,“泵”应为“电机”。

网友C:
楼主:
双极型三极管,MOS管,都可以替代继电器对你的“控制角”进行控制。

网友D:
上面翻译的不错。

网友E:
顶一个,老爷子经验丰富,做翻译可惜了~~~

向老爷子扔一块砖~~~

金砖~~~ :lol

网友F:
唉,不少初学者确实连汉语都用不好。
控制电机转向先要看电机的类型,直流电机用H桥比较方便,交流电机可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