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DC-DC 需求:Vin:3.3v-14v,电流:大于500ma,输出:3.3v

楼主(2011-11-27):
1.Vin:3.3v-14v,电流:大于500ma,输出:3.3v(ADJ也行)。空载电流要<200uA,DC -DC.
2.Vin:3.3v-14v,电流:2A左右,输出:ADJ(2-5V),DC -DC.准备替换2576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第二个可以直接用BM2596直接上即可,第一个料比较多,选择范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很多规格书上电流写的很小,但是用起来电流就比较大了。后来找到一颗MP2451电流还行。但是在输出3.3V时,vin在4v的时候输出不稳。现在又接着找了。

网友B:
你这必须找BUCK-BOOST得芯片才能实现,因为普通的DC/DC降压芯片多采用NMOS管,这样的话占空比不能做到100%。能实现3.3-14V输入,3.3V输出的芯片可以考虑NS的LM3481或者LM3478,不过是采用SEPIC拓扑结构。

网友C(2012-02-02):
这两种电路都可使用LM25118. 可使用WEBENCH进行设计。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118.html#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