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配置向导的一个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们,小弟是最近买了块32的开发板学习,其提供的基础程序都用了一个配置向导来初始化,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可是程序跑到TIMER的时候发现配置向导里面只有TIM1到TIM4,不知道各位的配置向导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有TIM5到TIM8可否提供一份参考,谢谢。。

楼主(2011-11-28):
没有人回答呢? 自己顶下 有碰到通用问题的出来讨论下咯

网友A:
STM32配置向导? 这是什么?哪里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了  香版 没见过吗

网友A:
没有见过。

你的问题估计与你选择的型号有关,有些型号没有那么多T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文件你都没有见过 。。 可是我这里的程序很多都用这个文件直接配置给你多上几个图片哈

配置IO口

配置IO口

flash配置

flash配置

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型号是 VCT6  应该是有8个定时器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文件你都没有见过 。。 可是我这里的程序很多都用这个文件直接配置给你多上几个图片哈
引用 楼主:

俺确实没有见过,因为俺不玩这个,:$

网友B:
我也没见过,是mdk自带的吗?lz能告诉一下怎么调出来吗?

网友C:
我也没见过,IAR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