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2A电流一般用阻值多大的电阻为好?

楼主(2011-11-27):
(无正文)

网友A:
请先给“一般”下个定义,搞开发不是算命。

网友B:
分流器压降75mV,这是标准。

网友C:
深圳业展电子 采样电阻

网友D:
老T叔的资料,到底有多少啊

网友E:
分流器压降75mV,这是标准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个最大输出2A的电流的电源玩,不是什么开发。看别人的图纸有的是1欧电阻,有的是零点几,想知道对这种电阻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这种采样电阻当然是小点好,否则会增大电源内阻,影响电源的红硬性.
如1Ω,2A时,总电压要吃掉2V,功耗2W,电阻应该会发烫,阻值也会漂掉.
电阻小点,压降小了,就不会有上述弊病,一般标淮为2A时产生75mV压降时的阻值,选用康铜丝等温漂小的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呀
我有个分流器,个头挺大的,应该能六10A意思,但不知道具体参数,也不知道分流器咋用,所以想用电阻,用小电阻又有个担心,0.1A流过0.1欧,那才是0.01V,10位AD的分辨率够吗?

网友C:
一般先用运放大后再AD转换

网友F:
50mV的也很多。

网友A:
一边是吃压降,一边是检测灵敏度,权衡吧。

网友G:
自己搞着玩,可选标准的 2-3倍压降,即0.1-0.2V压降,用普通电阻(推荐线绕电阻,其次是金属膜电阻)当采样电阻,功率一般取3-5倍,以增加电阻表面积,增大散热效果,降低电阻值漂移~~~

这样,对ADC前置放大器要求降低许多~~~

网友H:
楼主最好贴上自己的电路图,像这种情况主要是看你的电路结构和所用的IC了。
如果是开关电源,控制IC电流检测电阻上所需的电压信号为0.3-0.5V。太小会影响检测精度和温漂较大,太大的话会增加功耗和体积,并且会发热较大。
如果是线性电源,这个要看你的检测电路是否有加一级放大。没有放大,那一般检测到电压信号在0.5-0.6V之间(供三极管基极负反馈用),如果有的话,只要0.1V-0.2V之间差不多了。
这些没有确切的定论,均凭着个人的的经验和爱好来确定……

网友I:
买个十块钱的电表拆开看看。

网友J:
嗯,非常棒!:victory:

网友K:
75mV是我国的分流器的压降标准,这一标准,与我国电工表的电压满度值为75V、150V、300V是紧密相连的。
国外分流器的压降,也有60mV或者50mV的。
由于这个压降是固定了,那么对于分流器来讲,其耗散功率就与电流成正比了,大电流的分流器比如600A的耗散就比较大(45W),而小电流的例如5A就只有0.375W,2A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就0.15W了。

如果是仪器内部用,可以不遵从这个标准,因为商品的2A分流器难于找到,体积也大,没有必要。如果自己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其电阻=0.075/2=0.0375欧很别扭。所以2A的完全可以采用大一些的电压比如0.2V,那样电阻就是0.1欧,比较好找。或者采用现成的可以买到的,比如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