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与TI,LS、HC与HCT的区别

楼主(2011-11-27):
公司不同+历史原因,实际区别不大CD是harris的前缀,SN是TI的前缀。但TI也同时出品CD前缀的,可能是为了保持连续性。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
      1、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而HCT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5V~5.5V。
      6、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74系列集成电路大致可分为6大类:
. 74××(标准型); EDA中国门户网站*X b-_3j7}
.74LS××(低功耗肖特基);
.74S××(肖特基); EDA中国门户网站 U P m#W T b2{ f:n
.74ALS××(先进低功耗肖特基);
.74AS××(先进肖特基);
.74F××(高速)。

近年来还出现了高速CMOS电路的74系列,该系列可分为3大类:
. HC为COMS工作电平;
.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品,比如电路的供电电压为3V就应选择74HC系列的产品
系列     电平            典型传输延迟ns    最大驱动电流(-Ioh/Lol)mA
AHC     CMOS                8.5                          -8/8
AHCT   COMS/TTL           8.5                          -8/8
HC      COMS                 25                           -8/8
HCT    COMS/TTL            25                           -8/8
ACT    COMS/TTL            10                           -24/24
F        TTL                     6.5                          -15/64
ALS    TTL                     10

网友A: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B:
楼主很强大,学习了,以前都没有太注意这些东西,哎,这电子工程师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这个小菜鸟在坛子里不断去吸收知识,谢谢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