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一般用反比例放大?

楼主(2011-11-27):
反相输入法与同相输入法的重大区别是:
反相输入法,由于在同相端接一个平衡电阻到地,而在这个电阻上是没有电流的(因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极大),所以这个同相端就近似等于地电位,称为“虚地”,而反相端与同相端的电位是极接近的,所以,在反相端也存在“虚地”。有虚地的好处是,不存在共模输入信号,即使这个运算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不高,也保证没有共模输出。
而同相输入接法,是没有“虚地”的,当使用单端输入信号时,就会产生共模输入信号,即使使用高共模抑制比的运算放大器,也还是会有共模输出的。
所以,一般在使用时,都会尽量采用反相输入接法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析,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天天在坛子里转一转,总是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