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C102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测试电路如图,ud接5V的时候,我给inc脚下降沿,5脚电阻res两端会有电压升高
但是接0v的时候,给inc下降沿,5脚电阻两端电压在2v多一点不会改变。
貌似下降沿不起作用。
还有就是ud接5v的时候res两端电压是4v,但是ud拉低以后,就是2v多,不知为什么
求教啊各位大虾。

后来经过调试发现每次调完电阻以后要cs给一个上升沿,inc拉高来锁存这个电位。但是问题又来了,在线调试的时候是可以实现功能了,但是板子断电以后重新上电(不调试),数字电位器的电位就降到最小,难道这个不是断电锁存的吗?

楼主:
已经搞定了。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楼主:
还有就是不知道待机状态这个电位是保持待机之前的电位还是会变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