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最最基础的东西,谢谢

楼主(2011-11-27):
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但是单位里有块板子坏了,有工具想自己焊接,但是不认识元器件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在这里请教下,有哪位大大能加我QQ知道下那就感激不尽了。
请问以下元器件都有什么作用应该怎样购买?
1:MAX202E (+ESE 0848)      U
2:UA1040                            U
3:AMS1117(5.0 0916)         WYQ
4:M7                                  D

网友A:
MAX202芯片是美信公司生产的一种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一般用于信号的接收处理!MAX232和MAX202 管脚完全兼容,功能基本一致,可以互相替换。

网友B:
1:MAX202E (+ESE 0848)      U
232串口芯片
2:UA1040                            U
不知道
3:AMS1117(5.0 0916)         WYQ
电源IC
4:M7                                  D
Y应该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