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细解析一下这个推导公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27):
本来想给LZ详细写一下的,写到一半觉得上面两个式子真的没什么可以推导的,无非是简单的串并电路,分压分流的问题,LZ稍微写一下就出来。如果说这个电路有哪里可以研究的话,那就是这个电路模型的建立。

楼主:
2# xia_os 我确实搞不懂,看似分压,但又是两个分压后电阻相乘,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首先rbe = rbb' + rb'e (串联)
Ri = Rb // rbe (并联)
Ui = Ube =Us * Ri / (Rs + Ri) (分压)
Ub'e = Ube * rb'e / rbe = Us * [Ri / (Rs + Ri)] * [rb'e / rbe] (分压)

楼主: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