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了,被我整出一堆问题出来

楼主(2011-11-27):
回去按照JJJ的指示把AD9破解了,可以用了,那个软件很好
可是我开始进去不知道操作,乱点乱拖,后来被搞出来很所问题,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1、(我最郁闷的)我那个project面板不能嵌套在左边了,只能浮空用,或者放在上面,但是不能和原来那样和其他面板一样嵌套在左边了,怎么放都放不进去了,原来是这样的[localimg=168,150]1[/localimg]
原来是可以放在左边里面的,现在放不进去了。弄的很不方便。

2、我的主面板最右边的小菜单被我弄掉了,一起不知道怎么搞回来了,就是这些小菜单[localimg=67,150]2[/localimg]

没有了,旁边只是边框了

3、我设置了一下快捷键ZOOM IN 和ZOOM OUT分别为1、2.平时是可以放大缩小的,可是我在拉线的时候用就不可以了 ,而且在拉线时一按2还出现一个过孔,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呢,像在拉线时可以按键放大缩小

4、在看一个PCB时不能像99SE那样可以在左边看到PCB的信息,比方说网络啊原件啊封装啊 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打开那个 ,调出来一个库面板,可是不是当前PCB的信息,99那个很方便呢,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好多问题,以后再问,上面的问题有谁知道的帮帮我啊,自己弄不好:(

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1的图片,就是这个project面板

楼主:
问题2的图片,就是这个左边菜单

网友A:
1. 单击三角和X之间的那个符号,就会自动隐藏了。
2. 单击屏幕右下角“system","Design Compiler" ……,然后把想显示的菜单选上
3. 可以用CTRL + 鼠标中键,或者重新设定一下快捷键,看有没有重复设定的问题。
4. 右下角,“PCB”里头,把PCB的菜单给选出来,然后在显示屏左边,PCB那个选项里就可以看了。

网友A:
学软件嘛,贵在折腾,多折腾折腾就好了。

楼主:
谢谢你了,不过你的回答我一个问题也没解决呢,
1、我是想把project菜单给嵌入主面板左边,不是不会调处来
2、我说的是想把最原始的右边的那个小菜单弄出来,不是不知道点下面,就是图上我打箭头的那些小菜单
3、我是想和99一样在拉线状态可以按12进行ZOMM IN/OUT,就是想问下为什么在拉线状态下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才问的
4,我还没验证:L
等等等………………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朋友

网友B:
二楼图片,叉号左边的那个。现在的dock panel都这样,何况weifenluo的。
另外,layout可以restore,恢复默认。

网友C:
你说的第一个,可以这样试试,用鼠标拖住project面板,屏幕中间区域就会有4个发虚的箭头,你把面板拖到相应方向的箭头上,面板就会依附到那一侧。

网友D:
1、你就直接往左边拖就可以的 2、
3、应该是快捷键冲突了,这个不是很确定
4、不知道。
我用的是AD6,不知道跟AD9是否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呀,兄弟啊,我拖了,屏幕中间出现上下的箭头,就是拖PROJECT面板没出现左右的箭头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L

网友E:
慢慢琢磨吧。没问题的。

楼主:
琢磨了很久了啊,夜猫帮我看看呢

网友F:
显示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菜单中的显示选项中重新调整出来。
慢慢折腾吧,是不习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真搞不好了,PROJECT面板怎么都放不回去,右边菜单也弄不出来,我都想卸载重新装了:Q

网友F:
LS按这个点击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斑竹用汉化啊,我回去弄下看看可行

网友F:
AD本身就带中文环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斑竹好坏哦,让我点下那个看看,我一点,全好了:lol

网友H:
鼠标点住向左拖动,
当出现黄色向左的小箭头时松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向左拖动不出现那个黄色的东西,拖不到左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谢谢你了,我恢复默认解决了:lol

网友I:
一定把面板拖到最左面的栏上再松手,才可以。

网友J:
还有全中文版的呀:)

楼主:
软件自己支持中文,改下设置就可以

网友K:
标题有点误导。
原来是你对软件不熟悉,还以为是软件有一堆bug被你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