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的命名规则及参数特性

楼主(2011-11-27):
TVS 的命名规则:
TVS 管的型号由三部分组成:系列名N1+电压值N2+单/双向符号N3
     N1 N2 N3
N1: 系列名代表不同的峰值脉冲功率和封装形式
      1). SMAJ、SMBJ、SMCJ、SMDJ 表示贴片封装:分别代表的峰值脉冲功率为400W、600W、1500W 和3000W;
      2). 其它系列名表示同轴引线封装:P4KE 为400W、P6KE 为600W、1.5KE 为1500W,SA为500W、3KP 为3000W,其余类推(型号名KP 或KPA 前面的数字表示kW 数)。

N2: 系列名后的数字代表击穿电压标称值或反向断态电压值
      1). P4KE、P6KE、1.5KE 系列中代表最小击穿电压标称值(VBR);
      2). 其它系列中代表反向断态电压值(VRWM)。

N3: A 表示单向,CA 表示双向。
      注意:SAC(500W)、LCE(1500W)系列是低电容的TVS 管,只有单向,没有双向。

例: P6KE200A 即峰值脉冲功率600W,标称击穿电压200V,单向TVS二极管。
       SA5.0A   即峰值脉冲功率500W,反向工作电压5V,单向TVS二极管。

参数:
VRWM反向工作电压
     VRWM反向工作电压(Reverse work Max voltage)ESD器件在标称的VRWM电压范围内能够正常对数据线进行保护,如果线上电压超过VRWM,ESD器件将处于其他状态。
VBR最小击穿电压
     VBR是TVS最小的击穿电压,当TVS流过规定的IR(反向电流)时,TVS 两极所测量到的电压,此时二极管处于低阻抗导通状态,一般情况下VBR高于VRWM。
Vc箝位电压
     Vc箝位电压指在特定的Ipp电流时,脉冲电压通过ESD保护器件后所被箝位的电压。PESD5V0L2BT在Ipp为1A时Vc为10V,如果1000V的瞬间干扰信号经过PESD5V0L2BT,线上电压将被箝位在10V以下。
PPP峰值脉冲功率
     PPP峰值脉冲功率为ESD器件上瞬间通过的最大功率值。如图所示,NUP2105的峰值功率为350W@8/20us,是指8/20us脉冲波(8us达到100%Ipp,20us达到50%Ipp),保护器件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为350w。
Cd 结电容
     Cd为ESD/TVS器件的引脚寄生电容,通信速率越高,线路上使用的ESD保护 器件的结电容要越低,否则将破坏数据信号。如图所示,PRTR5V0U2X的Cd远低于1pf,非常适合用于USB2.0等高速通信场合。
单向保护及双向保护
     单向保护器件仅能对正脉冲或者负脉冲进行防护,而双向保护器件一端接要保护的线路,一端接地,无论来自反向还是来自正向的ESD脉冲均被释放,更有效地保护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