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FPGA的内部RAM~

楼主(2011-11-27):
1.请问FPGA的内部RAM的大小是可以通过Verilog和VHDL语言编程来自己设定的么?
2.如果把FPGA当做外设连接在另一个主处理器上,寻址的大小也是根据这个FPGA的内部RAM的大小来确定的么(即连接的地址线根数)?
新手求教......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RAM 是里面固定的资源,一般可以通过工具生成

楼主:
RAM 是里面固定的资源,一般可以通过工具生成
引用 网友A:
感谢前辈回复~
意思就是说~FPGA内部的RAM的大小是根据HDL程序设计的吧?如果把这个FPGA当做一个外设,他的存储空间大小就是指这个HDL语言设计的内部RAM的大小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