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晶振产生秒信号问题

楼主(2011-11-27):
(无正文)

网友A:
74xx4060的pin10是计数信号pin11的反相输出,LZ把它接地了,自然不会计数(可能还会烧坏那个引脚)。
分频数是对的,74LS390的1QA是1HZ信号。

网友A:
IC的电源地引脚是默认隐藏的,一般默认的网络号是VCC、GND。

楼主:
你好1xxlin1984,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还是出现错误提示,能帮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怪怪的,记得4060自带振荡器,怎么不用,要外接04。

网友C:
建议楼主先仔细看看4060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