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li

楼主(2011-11-27):
(无正文)

网友A:
;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 总线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 主机把总线拉低等待DHT11响应,>18毫秒,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
;* DHT11接收到主机的开始信号后,等待主机开始信号结束                      *
;* 然后发送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                                           *
;* 主机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等待20-40us后, 读取DHT11的响应信号,        *
;* 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切换到输入模式或输出高电平均可,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
;* 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                                    *
;* 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                     *
;* 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                                     *
;*-----------------------------------------------------------------------*
;*                      20 ~ 40μs                                      *
;* 主机:  ̄|__________| ̄ ̄ ̄ ̄ ̄ ̄|_                                    *
;*           18mS                 ↓                                     *
;*--------------------------------↓-------------------------------------*
;*                                ↓    80μs          80μs             *
;* 从机: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   *
;*                                     应答信号     拉高准备送数         *
;*-----------------------------------------------------------------------*
;*                    上限  下限                                         *
;*                   26μs 28μs                                         *
;*                      ↓   ↓                                          *
;* "0" 位:  ̄|______| ̄ ̄ ̄|_____| ̄ ̄ ̄                                 *
;*                  ↑     ↑                                            *
;*                50μs  77μs                                           *
;*-----------------------------------------------------------------------*
;*                       70μs                                           *
;*                         ↓                                            *
;* "1" 位:  ̄|______| ̄ ̄ ̄ ̄ ̄ ̄ ̄|___| ̄ ̄                             *
;*                  ↑             ↑                                    *
;*                50μs         120μs                                   *
;*************************************************************************
RH:
                SZ      T_H_EN          ;检查温湿度采样允许标志
                JMP     RH_0            ;T_H_EN="1",允许采样
                RET
;
RH_0:           SZ      TIM_20MS
                JMP     RH_1            ;正在20mS定时,转RH_1
;
                CLR     PAC.2           ;PA.2口(测温)定义为输出口
                CLR     DATA            ;PA.2  ̄\_ ,主机拉低总线
;**************************************
;* 主机拉低总线,至少延时18mS          *
;* 此处与众不同,<15mS不行,多一高电平 *
;**************************************
;
                SET     TIM_20MS        ;TIM_20MS←"1",开始计时
                MOV     A,03            ;8ms x 2=16ms
                MOV     T_20MS,A
;
RH_1:           SZ      T_20MS
                JMP     RH_END          ;20mS未到,出去
                CLR     TIM_20MS
;
;*******************************************************
;* 主机拉高总线等候从机应答,延时50μs                  *
;*-----------------------------------------------------*
;*                                   "#"               *
;*    ←-----20mS--------→      ← 80μS→            *
;*  ̄|__________| ̄ ̄ ̄|____| ̄ ̄ ̄ ̄|_ *
;*                     --→12μs ←--     ←80μS →   *
;*                           "&"             "$"       *
;*-----------------------------------------------------*
;* 关于"&"处延时,手册上要求20~40μs,实测至少12μs     *
;* 主机至少拉高12μs,从机才来得及响应                  *
;*******************************************************
                SET     DATA            ;PA.2 _/ ̄ ,主机拉高总线
                D_50                    ;延时48μs,位置与上图"&"处对应
;**********************************
;* 主机延时48μs,跨越20~40μs区  *
;* 检测从机是否响应,无响应则出去 *
;**********************************
                SET     PAC.2           ;PA.2口(测温)定义为输入口
RH_2:           SZ      DATA            ;检查PA.2数据脚状态
                JMP     RH_END          ;≠"0",转RH_END,出去
;***************************************
;* 数据脚为低,从机 ̄\_ 拉低总线已响应 *
;* OVER=09 x 3μs=30μs 为最小值     *
;***************************************
                MOV     A,50            ;设置超时计数
                MOV     OVER,A          ;50 x 3μs =150μs
RH_3:           SZ      DATA            ;检查PA.2数据脚状态
                JMP     RH_4            ;="1",转RH_4,从机_/ ̄己拉高(80μs)
                SDZ     OVER            ;超时计数减1
                JMP     RH_3            ;OVER≠"0",未超时,转RH_3循环检测
                JMP     RH_END          ;OVER="0",超时了,转RH_END,出去
;
;***************************************
;* 80μs后,从机_/ ̄ 拉高总线,响应结束 *
;***************************************
RH_4:           MOV     A,OFFSET ACP_DAT;接收数据初始赋值
                MOV     MP0,A           ;设置12位接收码变量数组指针
                MOV     A,05
                MOV     BYTE_CNT,A      ;预置5字节接收字节计数器
;
RH_11:          MOV     A,08H           ;
                MOV     BIT_CNT,A       ;每字节共接收8bit
                MOV     A,00
                MOV     ACCEPT_DATA,A   ;读出当前字节接收数据
;
                MOV     A,50            ;设置超时计数
                MOV     OVER,A          ;50 x 3μs =150μs
RH_5:           SNZ     DATA            ;检查PA.2数据脚状态
                JMP     RH_13           ;="0",转RH_13,从机 ̄\_ ,80μs拉高结束
                SDZ     OVER            ;超时计数减1
                JMP     RH_5            ;OVER≠"0",未超时,转RH_5循环检测
                JMP     RH_END          ;OVER="0",超时了,转RH_END,出去
;
;******************************************
;* 80μs后,以下为从机开始发送数据部分     *
;*----------------------------------------*
;*       ← 54μS→                       *
;* "0"  ̄|____| ̄ ̄ ̄|_              *
;*               → 24μs←               *
;*----------------------------------------*
;*       ← 54μS→                       *
;* "1"  ̄|____| ̄ ̄ ̄ ̄ ̄ ̄ ̄ ̄ ̄|_  *
;*                 ←---- 70μs ----→    *
;******************************************
;
;******************************************
;* 从机 ̄\_ 拉低总线50μs,发送数据引导位 *
;******************************************
RH_13:          MOV     A,50            ;设置超时计数
                MOV     OVER,A          ;50 x 3μs =150μs
RH_6:           SZ      DATA            ;检查PA.2数据脚状态
                JMP     RH_7            ;="1",转RH_7,从机数据引导位信号结束
                SDZ     OVER            ;超时计数减1
                JMP     RH_6            ;OVER≠"0",未超时,转RH_6循环检测
                JMP     RH_END          ;OVER="0",超时了,转RH_END,出去
;
;*****************************************************
;* 引导位结束,从机_/ ̄拉高总线发送数据位            *
;*---------------------------------------------------*
;* 主机延时42μs后测DATA线,低为"0",高为"1"           *
;* 实测20μs~42μs(>42μs,<20μs出错),取中值31μs *
;*****************************************************
RH_7:
                D_30                    ;主机延时31μs
                NOP
;
                SET     FLAG            ;数据位标志置"1"
                SZ      DATA            ;检查PA.2数据脚状态
                JMP     RH_8            ;≠"0",转RH_7,待从机数据引导位信号结束
;*****************************
;* <42μs就拉低了,是数据"0" *
;*****************************
                CLR     FLAG            ;数据位标志置"0"
                JMP     RH_9            ;转RH_9保存数据处理
;
;*****************************
;* >42μs还未拉低,是数据"1" *
;*****************************
RH_8:           MOV     A,50            ;设置超时计数
                MOV     OVER,A          ;50 x 3μs =150μs
                SNZ     DATA
                JMP     RH_9            ;="0",高电平己结束,转RH_9保存数据
                SDZ     OVER            ;超时计数减1
                JMP     RH_8            ;OVER≠"0",未超时,转RH_8循环检测
                JMP     RH_END          ;OVER="0",超时了,转RH_END,出去
;
;******************************************
;* 保存数据处理                           *
;*----------------------------------------*
;* 数据格式:(高位先出,小数未用,输出为"0") *
;*  8bit湿度整数+8bit湿度小数             *
;* +8bit温度整数+8bit温度小数             *
;* +8bit校验和                            *
;******************************************
RH_9:           SET     C               ;进位位标志先预置"1"
                SZ      FLAG            ;检查数据位标志
                JMP     RH_10           ;数据位是"1',转RH_10继续
                CLR     C               ;数据位是"0',则进位位标志置"0"
;**********************************
;* ACCEPT_DATA    C←D7......←D0 *
;* 带进位左环移   ↓___________↑ *
;**********************************
RH_10:          RLC     ACCEPT_DATA     ;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入ACCEPT_DATA
                SDZ     BIT_CNT         ;检查接收位计数器,并减一
                JMP     RH_5            ;8位未到,转RH_5继续收数循环
;***************************
;* 满8bit,保存当前字节数据 *
;***************************
                MOV     A,ACCEPT_DATA   ;读出当前字节接收数据
                MOV     IAR0,A          ;送到接收码变量数组
                INC     MP0             ;数组指针加一
                SDZ     BYTE_CNT        ;字节计数器减一,并检查是否为"0"
                JMP     RH_11           ;≠"0",5字节未满,转RH_11循环
;****************************************
;* 检查电源是否欠压                     *
;* 若为欠压状态,则不作温湿度上下限判断, *
;* 禁止马达工作,并定时蜂鸣              *
;****************************************
                CLR     ALM_EN          ;低电压报警允许标志复位
                CLR     ALM_TIM
                SZ      POWER_LOW       ;检查低电压检测信号
                JMP     RH_12           ;="1",电压正常,转RH_12继续
;******************
;* 低电压报警处理 *
;******************
                SET     ALM_EN          ;低电压报警允许标志置位
                SET     ALM_TIM
                MOV     A,02            ;开启应答,短鸣2次
                MOV     FM_CNT,A
                SET     BEE             ;蜂鸣一次允许
                JMP     RH_END2         ;直接转出口
;
RH_12:          JMP     T_H_CP          ;温湿度上下限判断(16进制运算)
RH_12_RET:      NOP                     ;〓◆此处把CALL指令改为JMP,减少堆栈级数◆〓
;               CALL    T_H_CP          ;温湿度上下限判断(16进制运算)
                JMP     DTB             ;十进制转换
;               CALL    DTB             ;十进制转换
CALL_DTB_RET:   NOP                     ;〓◆此处把CALL指令改为JMP,减少堆栈级数◆〓
;
RH_END2:        CLR     T_H_EN          ;禁止温湿度采样
RH_END: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