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能用RS232下载程序不?

楼主(2011-11-27):
我是个新手,但我想用STM32F4xx做个开发平台,用到以后的项目中,目前我手上没有ST_link之类的仿真器,我就想问一下STM32F4xx能否像LPC2XXX系列的那样,用RS232就可以把程序写到芯片里了,如果不行的话请推荐一下最便宜的下载器,如果可以,能否提示一下怎么做一上电就能进入BOOTLOAD状态,谢了。

网友A:
自己去ST找application note,告诉你是害了你。

网友B:
用一根USB数据线就可以下下载程序了,装下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