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上的NC脚可以接地吗?

楼主(2011-11-27):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采用的标准封装材料,所以有时会有一些空脚出现,这些空脚与晶片无电气连接,可以接地

网友B:
既然是NC,空着岂不更省事?

网友C:
集成电路中的“NC”引脚意思就是不连接,只是为了统一封装形式而空放的“引脚”,所以完全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D:
方便PCB布线,^_^

网友E:
要是QFP封装的 接地吧,要不焊接时绒衣脱皮

网友F:
支持LS,LS的做法很好的,我一般都把NC接地,没有用到的引脚也给它拉些延长线,避免焊接焊盘脱落。